candence复制的时候,原理图里面的位号变了,怎么能够维持不变?

楼主(2020-11-17):
candence复制的时候,原理图里面的位号变了,怎么能够维持不变?

网友A:
不用CTRL+C而是用剪切命令CTRL+X,这样粘贴出来的位号会一致,但是注意粘贴出来的位号和现有的位号可能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CTRL+C而是用剪切命令CTRL+X,这样粘贴出来的位号会一致,但是注意粘贴出来的位号和现有的位号可能重复 ...

你好,我的一个DSN 里面有几个page ,我需要把这个DSN 里面的PAGE 复制到另外一个DSN 里面去,结果 元器件位号很多都变了

楼主:
器按您建议,依然会变化

网友:
    auto recovery 中选preserve reference on copy

楼主:
    试过了不行

网友:
    page复制不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