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继电器双电源切换原理

楼主(2020-11-17):
    继电器切换基本原理是使用2个交/直流继电器实现互锁,一个继电器断电的时候切换另外一个继电器接通,再通过2路整流桥整流输出。
    2个魏德米勒570220交/直流继电器初始状态为:1与9,2与10、3与11、4与12引脚连接,5与9、6与10、7与11、8与12引脚断开。当一个电源先上电,其继电器会先动作,导致继电器1与9断开,这样另外一路无法导通,当此路电源断电的时候,其继电器恢复初始状态,1与9吸合,另外一路可以开始工作。
    工作原理如下图:
    两路电源Vin1对应继电器J8,整流桥D1,Vin2对应继电器J7,整流桥D2,输出的电源为DC+/DC-接装置。
    当Vin1先上电时的工作,Vin1(+)的电流经继电器J7的1、9引脚后与J8的14引脚相接,最终与流入13引脚的Vin 1(-)形成回路,从而使继电器J8触发,使得Vin1(-)经J8的11、7引脚流入到D1的4引脚,同时使得Vin1(+)经J8的12、8引脚流入到D1的2引脚,使得Vin1经BR1010整流桥工作后输出电源。
    当Vin2先上电时的工作,由于J8处于原始状态,Vin2(+)的电流经J8的1、9引脚后与J7的14引脚相接,最终与流入13引脚的Vin 2(-)形成回路,从而使J7触发,使得Vin 2(-)经J7的11、7引脚流入到D2的4引脚,同时使得Vin 2(+)经J7的12、8引脚流入到D2的2引脚,使得Vin2经BR1010整流桥工作后输出电源。
    当Vin1先通电时,J8闭合状态,导致1(J8)到9(J8)断开,使Vin2无法通电最终输出到DC+/DC-;
    当Vin2先通电时,J7闭合状态,导致1(J7)到9(J7)断开,使Vin1无法通电最终输出到DC+/DC-;
    当Vin1掉电时,J8重新回到初始状态,Vin2可以输出到DC+/DC-;
    当Vin2掉电时,J7重新回到初始状态,Vin1可以输出到DC+/DC-;
    所以两路继电器实际上是抢占的,谁先导通继电器谁会抢占输出权,一旦抢夺成功,另一路就无法输出。
    继电器电流流向入下图所示:

    注意需要根据供电电源类型选择合适的继电器,如果是直流继电器,需要外置1N4007保护二极管防止继电器损坏。1N4007的负引脚接继电器的14PIN,正引脚接继电器的13PIN。

网友:
    继电器切换基本原理是使用2个交/直流继电器实现互锁,一个继电器断电的时候切换另外一个继电器接通,再通过2路整流桥整流输出。 2个魏德米勒570220交/直流继电器初始状态为:1与9,2与10、3与11、4与12引脚连接,5与9、6与10、7与11、8与12引脚断开。当一个电源先上电,其继电器会先动作,导致继电器1与9断开,这样另外一路无法导通,当此路电源断电的时候,其继电器恢复初始状态,1与9吸合,另外一路可以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