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个作业分给n个人的所有可能的情况

楼主(2020-11-17):
m个相同的作业,分给n个不同的人,列出所有可能的分法,比如说3个作业分给2个人就有(1,2)(2,1)两种分法,5个作业分给3个人就有(1,1,3)(1,2,2)(1,3,1)(2,1,2)(2,2,1)(3,1,1)六种可能,我用递归写了一个代码20个作业分给10个人就跑了20分钟,效率太慢,数据规模只会更大,求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如果,只需要求可能数的话,不用展示出来。
看作多元一次的不定方程,用隔板法很容易得到答案。
    上面 C(5-1,3-1)=6,后面就是C(19,9)=92378
或者整数拆分,用母函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需要求可能数的话,不用展示出来。
看作多元一次的不定方程,用隔板法很容易得到答案。
    上面 C(5 ...

我想知道每种方法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