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架构双核应用程序开发和软中断处理(1)

楼主(2020-11-17):
0,前言
这节课主要讲裸机使用两个CPU跑不同的应用程序。总体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使用共享内存时两个CPU进行交互。后面将其烧写进SD卡。

1,搭建工程(BD)
这里只使用了uart,后面用到了SD卡。因此这里只需要将这两个勾选。设定好DDR3的类型,去掉PL端的时钟,即可生成顶层文件。这里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有总结过。不再赘述。
这里提出来一种可以节约时间的方法。使用的时候可以不先将BIT文件导入到SDK工程中。而是直接launch SDK工程后在导入比特流文件。可以节省一定的时间。

2,知识储备
2.1AMP架构
AMP就是非对称多处理器。这种模式是在有多个处理器的情况下,CPU0跑一个程序,CPU1跑一个程序。然后两个通过共享内存进行数据交互。对应的有SMP 对称处理器架构

2.2地址空间的分配
下面是提供的ZYNQ地址空间的分配,在UG585中可以找到。我们在运行程序是需要对两个运行地址进行重新分配。

3,代码分析
首先建立一个工程命名为CPU0。建立一个共享内存。就是前面的OCM3。

    #include <stdio.h>
    #define COMM_VA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ffff0000))
    //首先进行定义共享内存地址。因为我们需要访问其数据,因此加个*访问其寄存器中的地址
    int main()

            COMM_VAL = 0;
            Xil_SetTlbAttributes(0xffff0000,0x14de2);
            //这个函数用于关闭1MB的cache
            while(1
                    while(COMM_VAL == 1){
                    }
                    print("Hello CPU0\n\r");
                    usleep(2000000);
                    COMM_VAL = 1;
            }
        return 0;

下面是关键字的定义。用于直接不想被优化的数据的定义。引荐博文C语言中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
很简单的,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写入代码。主要是对共享内存数据进行处理即可。然后检测数据是不是1.若是1.则进入死循环,不是1,就输出Hello CPU0后将其延时2秒赋值为1。这里是为了和CPU1同时进行的。代码如下。两个合起来看会很容易的理解。

#include <stdio.h>
#define COMM_VA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ffff0000))
int main()
{
        Xil_SetTlbAttributes(0xffff0000,0x14de2);
        while(1
                while(COMM_VAL == 0){

                print("Hello CPU1\n\r");
                usleep(2000000);
                COMM_VAL = 0;
        }
    return 0;

这里需要进行的是地址空间的分配以及配置应用程序时候的设置。
地址空间的设置如下。这是CPU0地址空间的设置。

这是CPU1地址空间的设置。

这里在写CPU1的应用程序时候,需要进行的设置是

同时在debug的时候,下面的两个都要勾选上。

然后点击调试即可,这里调试的时候必须点击CPU1,他才会运转,要是你直接运行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现象。我们会发现。串口打印的数据两秒变化一次。

可以看到结果完全正确。

4,烧写进入SD卡
这里烧写进sd卡时候由于是需要两个CPU同时工作。因此在生成fsbl的时候要进行简单的设置。
修改Main函数为了启动core1,需要两个步骤,第一个把CPU1应用程序地址写入到0xfffffff0地址中,然后执行SEV指令启动加载CPU1应用程序。参考UG585的启动代码章节。
在main函数之上加入如下代码

#define sev() __asm__("sev")
#define CPU1STARTADR 0xFFFFFFF0
#define CPU1STARTMEM 0x2000000
void StartCpu1(void)
{
    #if 1
    fsbl_printf(DEBUG_GENERAL,"FSBL: Write the address of the application for CPU 1 to 0xFFFFFFF0\n\r");
    Xil_Out32(CPU1STARTADR, CPU1STARTMEM);
    dmb(); //waits until write has finished
    fsbl_printf(DEBUG_GENERAL,"FSBL: Execute the SEV instruction to cause CPU 1 to wake up and jump to the application\n\r");
    sev();
    #endif
}
在load 镜像位置加入如图代码:StartCpu1();

将代码随意粘贴到主函数前面即可。然后在load 调用后打开CPU1即可。

接着直接生成即可。将BOOT.bin文件加载如sd卡,启动即可。

网友:
AMP架构双核应用程序开发和软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