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LCL型PWM整流的仿真

楼主(2020-11-17):
我搭建了三相LCL型PWM整流的仿真。运用了电压外环,电流内环,电流内环用了PR控制。参考电压Vdc_ref=750V。直流侧电容未设置初始值电压时,直流侧电压达不到750V,模型还出错了,求助大神!

把直流侧电容设置初始电压740V时,直流侧可以达到750V。模型又可控了。(见下图)

我去修改模型,把LCL型整流的改成了L型整流的,其他参数都不变,发现直流侧电容C不设置初始电压时,他也是可达到750V的。(见下图)

求助求助!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型逆变器的基础上来构建整流器的
母线有电压是必要的条件了,在实际中的应用,也是有预充电这个步骤的
但是由于有二极管的存在,母线没电压时,可以通过二极管对母线充电的,这就看你算法的对这种工况的容许度了.大概率会过流(无功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