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77G微波板与普通FR4板的区别

楼主(2020-11-17):
24G/77G微波板与普通FR4板的区别
高频板材领域,Rogers是毋庸置疑的巨头,典型产品有以4000系列的碳氢树脂和3000系列的PTFE,后者由于DF更低,用于77G汽车雷达更多,但是由于可加工性差,一般都用于混压,难以压合多层板。

高频微波板的主要的要求有:

1,DF低:介质损耗小

2,合适的DK:低DK将提升信号群速度,并有利于天线设计,但是太低也会导致线宽过宽

3,板材均匀稳定:一般板材是由玻璃纤维和树脂构成的,所以整个板材的DK,DF是不均匀的,由于77GHz的传输线很细,因此会出现阻抗不连续。相应的解决方法有采用打散了的玻璃纤维,尽可能均匀铺满。

4,铜箔的粗糙度:到了毫米波频段,导体损耗在总体损耗的比重会大大上升,低粗糙度的铜箔在技术上难度不大,难的是太光滑的铜箔与介质层的结合力会变小,导致剥离。Rogers就专门有LoPro系列的低粗糙度铜箔板芯,据说是用了某种药水。

5,热膨胀系数:主要是考虑在pcb的一些加工流程中,如果介质与铜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会产生应力不均导致导体断裂,比如大名鼎鼎的5880系列,DK超低,DF也超低,但是Z向的热膨胀系数较大,导致过孔处导体有较大断裂风险,所以很少用于量产(太贵也是一方面),一般用于世界各地天线的学生水论文.

6,吸水率:很简单,吸水率大的介质在吸收空气中水蒸气后的DF,DK都会恶化。今年特别火的材料LCP优势之一就是吸水率只有0.02%

7DKDF的热稳定性

网友:
板材均匀稳定:一般板材是由玻璃纤维和树脂构成的,所以整个板材的DK,DF是不均匀的,由于77GHz的传输线很细,因此会出现阻抗不连续。相应的解决方法有采用打散了的玻璃纤维,尽可能均匀铺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