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在进行无铅产品的波峰焊接时,一下几个元器件的上锡效果极差,焊点润湿不良...

楼主(2020-11-17):
波峰焊在进行无铅产品的波峰焊接时,一下几个元器件的上锡效果极差,焊点润湿不良、空洞。请教大神,有没有方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反面没什么东西的话把各自型腔打开、这样便于流体排放...,汇流排等都是热容量比较大的、焊接时间可以用上限...,不能改动时可将CHIP波打开辅助焊接...,呵呵。

网友:
助焊剂排气,预热时间加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