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阻抗测试

楼主(2020-11-17):
听别人说如果PCB 太小,阻抗线很短的 情况下,TDR 测试阻抗是不准确的,所以没有必要测试,这个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我的阻抗线长31mm左右,大概1200mil,按带状线6mil/ps估算,大概 200ps 时延。

网友A:
这说法纯粹是为了省钱吧
即便是走线太短测试不准,难道厂家不会在PCB上弄一条长的导线测试,只要层叠一致,TDR阻抗测试,最终得到阻抗对应的导线宽度不就行了,这个导线宽度是你需要的数据呀。有了这个宽度,调整好PCB后,厂家完全可以把他们添加的那个测试线删除呀。具体怎么做不知道,反正厂家要做阻抗测试,总有自己的办法的

网友:
顺便也学习下,帮顶、、

网友B:
    看你的信号上升沿,200ps的线,上升沿在400ps左右的信号,别测了,没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法纯粹是为了省钱吧
    即便是走线太短测试不准,难道厂家不会在PCB上弄一条长的导线测试,只要层叠 ...

    我们的产品比较小,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板厂确实没有做阻抗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信号上升沿,200ps的线,上升沿在400ps左右的信号,别测了,没有价值

我们跑 大概800M-1.5G 信号,上升沿大概从 50ps-125ps左右。不能测试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一般比特率1G左右的NRZ信号,上升沿在300~400ps左右,有的DSP DS会告诉你上升沿时间,可以翻一下

网友:
    阻抗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反射,如果传输时延小(也就是线很短),信号电平会迅速达到稳态电压,这时对传输线阻抗控制的精度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
    1200mil的长度并不短,常用的ARM处理器+DDR3内存,数据走线也差不多这么长,不是照样做阻抗匹配吗,如果厂家做不了,我觉得你应该换个厂家

楼主:
    是板厂不做阻抗条了

网友C:
    要根據你要量測的走線長度 去選擇TDR rise time
    可以去看看IPC-TM-650 有規範TDR Rise Time 與長度的規範.

    TDR RiseTime越快 相對設備就越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根據你要量測的走線長度 去選擇TDR rise time
    可以去看看IPC-TM-650 有規範TDR Rise Time 與長度的規範. ...

    您好,方便发完整的资料看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方便发完整的资料看下吗

不確定  可不可以這樣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確定  可不可以這樣上傳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