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PRO vvx2.7

楼主(2020-11-17):
pads PRO VX2.7,使用时总是报错,只要拖放器件的时候,就会报错,不能正确使用器件,iCDB总有些乱码的信息,请问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用的绿色版)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还有绿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绿色版?

    河蟹的,俗称绿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河蟹的,俗称绿色

请问库管理能运行吗?之前2.5、2.6无论怎样河蟹都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库管理能运行吗?之前2.5、2.6无论怎样河蟹都运行不了!

    不能啊,我是下载老吴的,他也不知道哪儿错了,准备放弃PR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