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输出的S参数文件,导入到ADS,ADS居然不认识!!!

楼主(2020-11-18):
HFSS输出的S参数文件,导入到ADS,ADS居然不认识!!!提示如下:

楼主:
换了个ADS 2019版本,仍然没解决问题。
重新安装个ADS2021版本,也是这种提示。
人快崩溃了。。。

楼主:
用windows记事本打开SNP文件,没发现异常字符。
! Touchstone file exported from HFSS 2019.1.0
!        File:           D:/dian/hfss_project/zkd.aedt
!        Generated:      6:00:44 涓嬪崍  11鏈?17, 2020
!        Design:         combiner_new
!        Project:        zkd
!        Setup:          Setup1
!        Solution:       Sweep
!
ariables:
!        ratio = 1mil
!        ratio_distance = 0.45
!
HZ S RI R 50.000000
odal data exported
! Port[1] = 1:1
! Port[2] = 2:1
! Port[3] = 3:1
1E-09            0.0101866        3.0842E-09       -0.493287        1.95026E-09      0.493206         -1.95149E-09
                -0.493287        1.95026E-09      0.014523         3.45834E-09      -0.494027        1.88096E-09
                0.493206         -1.95149E-09     -0.494027        1.88096E-09      0.0140642        3.39143E-09

这个格式很正常啊。
#号开头的那一行定义了关键参数:频率、S参数、RI表示实部虚部格式(如果是MA表示幅度角度格式)、归一化端口阻抗50欧。

在ADS中创立一个简单的电路,仿真输出一个S参数文件*.s2p,再用ADS调入这个文件,也不行。
ADS居然不认自己输出的S参数文件???

网友:
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楼主:
ADS居然不认识自己输出的S参数文件,  是因为这个文件放在一个系统目录下,   这个系统目录不可写?  换个普通目录就行了.
如果还是仿真出错,   试着用notepad++打开文件,  换个UTF-8编码格式保存,  就可以仿真了.____毛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