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制度

楼主(2020-11-18):
企业精益生产管理制度
  制度安排,包括公司经营目的和观念,公司目标与战略,公司的管理组织以及各业务职能领域活动的规定。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同须遵守的规定和准则的总称,企业管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或组成包括企业组织机构设计、职能部门划分及职能分工、岗位工作说明,专业管理制度、工作或流程、管理表单等管理制度类文件。企业因为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制定这些系统性、专业性相统一的规定和准则,就是要求员工在职务行为中按照企业经营、生产、管理相关的规范与规则来统一行动、工作,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性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就不可能在企业管理制度体系正常运行下,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烽火猎头专家认为企业管理制度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有力措施和手段。它作为员工行为规范的模式,能使员工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同时又成为维护员工共同利益的一种强制手段。因此,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是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必需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保证。优秀企业文化的管理制度必然是科学、完整、实用的管理方式的体现。
  编辑本段重要性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但实践中我们仍很遗憾地看到大量企业并未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他们认为反正有国家法律、法规,出了事按国家法律、法规处理就行了。其实不然,国家法律、法规是**,不可能针对某个单位具体情况,相对比较概括、原则,而企业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需要的是更准确详尽、可直接运作的规范。
  成功的企业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
  编辑本段规范性
  一、企业管理制度具有规范性,而且只有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才能发挥企业管理制度的作用。
  1、企业管理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同须遵守的规定和准则的总称,企业管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或组成包括企业组织机构设计、职能部门划分及职能分工、岗位工作说明,专业管理制度、工作或流程、管理表单等管理制度类文件。企业因为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制定这些系统性、专业性相统一的规定和准则,就是要求员工在职务行为中按照企业经营、生产、管理相关的规范与规则来统一行动、工作,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性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就不可能在企业管理制度体系正常运行下,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
  2、一个具体的专业性的企业管理制度一般是由一些与此专业或职能方面的规范性的标准、流程或程序、规则性的控制、检查、奖惩等因素组合而成的,在很多场合或环境里,规则=规范+程序。从一个具体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来讲:企业管理制度主要由编制企业管理制度的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制度的实施程序、管理制度的编制形成过程、管理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组成的,其中属于规范性的因素有:管理制度中的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制度的构成等;属于规则性的因素有:构成管理制度实施过程的环节、管理制度实施的具体程序、控制管理制度实现或达成期望目标的方法及程序;形成管理制度的过程,完善或修订管理制度的过程,管理制度生效的时间、与其他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3、规范实施企业管理制度是需要规范性的环境或条件的:
  第一,编制的制度是规范的,符合企业管理科学原理和企业行为涉及到的每一个事物的发展规律或规则的;
  第二,实施规范性的制度全过程是规范的,而且是全员的整体职务行为或工作程序是规范的;只有这样,企业管理制度体系的整体运作才有可能是规范的,否则将导致管理制度的实施结果呈现不规范的状态。
  二、企业管理制度的规范性是在稳定和动态变化相统一的过程中呈现的。
  企业管理制度的规范性是要求企业管理制度呈稳定和动态的统一的,长年一成不变的规范不一定是适应的规范,经常变化的规范也无一定是好规范,应该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而实现相对的稳定和动态的变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制度应是具有相应的稳定周期与动态的时期,这种稳定周期与动态时期是受企业的行业性质、产业特征、企业人员素质、企业环境、企业家的个人因素等相关因素综合影响的。企业应该依据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控制和调节的企业管理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性。导致规范性的企业管理制度动态变化时的因素一般有三种情况:
  1、企业经营环境、经营产品、经营范围、全员素质等是要经常发生变化的,这些因素的变化相应会引发组织结构、职能部门、岗位及其员工队伍、技能的变化,继而会导致使用、执行原有的企业管理制度中规范、规则的主体发生变化,企业管理制度及其所含的规范、规则因素必然须因执行主题的变化而相应改变或进行修改、完善。
  2、产品结构、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生产流程、操作流程的变化,生产流程、操作程序相关的岗位及其员工的技能必然要随之变化,与之相关的企业管理制度及其所含的规范、规则、程序等因素必然须因此而改变或进行修改、完善。
  3、因为发展战略及竞争策略的原因,企业需要不断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市场份额,当原有的管理制度及其所含的规范、规则、程序成为限制提高生产或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的主要要素时,就有必要重塑企业机制,改进原有企业管理制度中不适应的规范、规则、程序。
  三、规范性企业管理制度的良性动态变化必须是与企业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创新结果。
  企业管理制度的动态变化需要企业进行有效的创新,也只有创新才能保证企业管理制度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规范性,合理、科学、把握好或利用好时机的创新是保持企业管理制度规范性的最佳途径或唯一途径。
  1、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管理制度的规范性实施与创新活动的产物,通俗的讲:企业管理制度=规范+规则+创新;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管理制度的编制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编制,企业管理制度的编制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过程就是企业管理制度文件的设计、编制,这种设计或创新是有其相应的规则或规范的。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制度的编制或创新是具有规则的,起码的规则就是结合企业实际,按照事物的演变过程依循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规律,依据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实施创新的方法或原则,进行编制或创新,形成规范。
  2、企业管理制度的规范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基础、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良性的循环关系是两者保持统一、和谐、互相促进的关系,非良性的关系则是两者割裂甚至矛盾的关系。作为企业来讲,应该努力使企业管理制度的规范性与创新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呈良性关系,也就是:规范性的因素是创新的产物,现行的企业管理制度里规范性的因素是前期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目标,同时,又是下一轮创新的基础。只有这样,企业管理制度才能在规范实施与创新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完善、不断发挥其保证与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
  编辑本段发展现状
  强制制度
  麦格雷戈的“X理论”以及泰勒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天生是懒惰的,没有责任心,只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劳动,甚至不愿意工作。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管理者在制定管理制度时,

  企业管理制度
  也只会考虑到以怎样的方法强迫员工进行劳动。所以,在工业经济初期,管理制度是强制性的“硬”要求,严格规定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甚至对员工完成某项工作的动作都有要求。这种程序化的管理制度完全没有对员工的关心,只是一味地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员工迫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只能服从这种强制制度。
  约束制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周围环境的改变,员工渐渐会反抗过于苛刻的制度,争取自己的权利。相应地,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修改的制度,出现了“软化”的趋势。正如“人际关系之父”罗伯特·欧文提出的改善工作条件、制定童工法、缩短工作时间等管理方法,都是前所未见的。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措施的提出,已经不再把人当作“经济人”,而是一种“社会人”来看待了。此时的管理制度已经开始对人本身有了关心和思考。
  现在国内大多数企业都是采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制度。从员工来看,管理制度就是一只无形的手,约束他们的行为,若有违反便会受到处罚;但另一方面,员工对这种约束制度并不是特别抵触,制度中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关注和对劳动环境的改善。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管理制度对员工的约束不能过紧,否则会如强制制度那样压榨员工,使员工心存不满。此时的管理者不再把人和机器等同,管理制度也不会像机器的使用说明书那样严格教条了。可以说,现在的这种约束制度在管理制度上还是有一定的软化的,但无论从力度还是范围的角度看,都有一种“杯水车薪”的感觉。
  编辑本段特征
  1、以现代经营观念为指导;

  企业管理制度
  2、以市场为导向;面向消费者;
  3、生产与流通相结合;
  4、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相结合;
  5、经营战略与具体战术相结合。
  编辑本段内容
  包括企业的人事制度、生产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等一切规章制度。
  举例说明
  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管理制度
  (一)列入计划的设计项目,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大小,分所、室两级管理。
  1.规模较大的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的审查和设计文件审定,由所主管负责审定签字后送出版。
  2.其余项目设计的组织安排,均由设计室主管负责。

  企业管理制度
  3.涉及两个以上设计室的设计,以主要的工艺设计室为主体设计单位,负责相互之间的协调工作。
  (二)一般工程设计均由承办设计室选派设计负责人,设计负责人在室主管领导下承担该项工程的全部设计管理任务;对设计质量、进度及各单项设计间的组织协调等全面负责,对各单项工程之间的衔接、协调和总体方案质量负主要责任,并负责编写总说明,汇编总概算。
  重大复杂的设计项目,由总工程师担任设计总负责人或由所长指定设计总负责人。
  较大的综合工程,查勘前作出查勘提纲,回来后举行汇报会,明确方案,沟通专业间关系,确定完成设计日期。
  管理办法
  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办法
  为了保证查勘设计工作质量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质量优良的要求,特制订本办法。
  (一)必须经常对职工进行“质量第一”的教育;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逐步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不断提高勘察设计质量。
  (二)勘察工作要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对现场地形、地质概况、原有设备状况以及使用情况等原始资料的收集必须准确、齐全,以满足编制设计文件的要求。
  对勘察的原始资料不得遗失或任意涂改。

  企业管理制度
  (三)勘察设计文件必须根据上级规定的审批办法,对设计文件进行严格的审定进行层层把关,重大的技术方案和技术问题必须经室主任和技术主管审定。
  (四)设计人员要对勘察、设计、施工和竣工投产全过程的设计工作负责,对设计文件存在的质量问题负责解决及修正。施工中有必要到现场才能解决的问题,设计人员应到现场解决。
  (五)设计所应指派设计人员参加设计会审,施工图技术交底,竣工验收等工作,并应定期对有代表性或重点的工程设计项目进行回访,总结设计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实际完成主要材料消耗、投资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研究,以不断改进设计工作,提高设计质量。
  (六)勘察设计中发生的差错及质量问题,除在原始的设计文件中予以更正外,还应进行登记统计,查勘设计质量应作为评奖及考核职工业务水平的重要依据。
  (七)开展创优秀设计活动,设计所应根据有关规定的要求,订出创优秀的实施办法以保证优秀设计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
  (八)对新技术、新设备的采用,必须贯彻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对经技术鉴定不合格的技术、设备,不得在工程中采用。
  (九)要积极推行设计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以提高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编制设计文件要认真执行有关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要选用优质的定型设计、器材,应尽可能避免设备多样化。
  (十)设计文件要使用标准的图形符号及技术名词,图纸的尺寸规格和文件的出版份数要符合规定要求。
  编辑本段作用
  企业管理制度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有力措施和手段。它作为员工行为规范的模式,能使员工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同时又成为维护员工共同利益的一种强制手段。因此,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是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必需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保证。优秀企业文化的管理制度必然是科学、完整、实用的管理方式的体现。
  编辑本段分类
  企业管理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规章制度和责任。规章制度侧重于工作内容、范围和工作程序、方式,如管理细则、行政管理制度、生产经营管理制度。责任制度侧重于规范责任、职权和利益的界限及其关系。一套科学完整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职工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编辑本段制定原则
  企业管理制度的制定要依照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度的目的是让企业更加高效、稳定的运行,但由于每家企业在行业、组织结构、人员结构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管理制度适用于所有的企业。
  在制定企业管理制度的时候,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原则
  2.坚持从公司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
  3.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编辑本段制度原则
  一、企业的管理模式
  任何非正式的、正式的组织,都存在着自己的特有管理模式。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也存在着它相应的管理模式,而且它的管理模式将会随着企业内部环境变化,如股东的变化,经营代理人的变化等而产生很大的改变,同时也会因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现今影响企业的外部环境变数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大,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每一个企业家都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即“如何使企业的内部条件适应外部环境,并达到最优境界”。而G管理模式就是以追求管理最优境界作为一切管理工作的出发点而创立的一种崭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体系。在运作规范化的企业组织中,体现其管理模式特性的是企业的管理制度。即一个企业有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因此,企业的管理制度应是动态的柔性的,需要随着企业内外环境变化而有所改变、取舍或彻底变革。其目的是适应环境变化,调控企业行为,保证企业稳健、快速、健康运行。
  二、G管理模式与企业制度创新再造
  G管理模式是在总结大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企业管理的具体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一套管理思想、管理程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论体系。企业管理活动是一项极为复杂和应变性较强的活动,在这种复杂活动中,企业需要灵活解决各种管理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分析框架,G管理模式正是在适应企业的这种需要情况下而产生的。企业管理学是企业管理的理论体系,企业管理模式是在企业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操作思想和操作方法,G管理模式的特点主要在于它具有符合实践需要的可操作性。G管理模式是“人+制度+创新”模式,G管理模式中和“G”是英文General的缩写,既然叫“通用管理模式”,就要总结出企业管理**性的方面。管理实践可以千差万别,管理环境也可能变幻莫测,但是管理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却个有普遍性。只有在科学的管理思想指导下经营企业,才能使企业的经营获得真正的成功,并使之真正掌握管理模式的精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G管理模式认为人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人是企业管理之本,制度是企业管理之法,创新是企业管理之魂。人本管理使企业能够存在,制度管理使企业能够发展壮大,创新管理使企业经久不衰。尽管G管理模式中包含了众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共性内容,但绝指其内容可以不加选择地适用处于不同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企业。任何一个管理模式,都要以企业的具体实际需要作为其作业的出发点,否则就会步入管理误区。另外,全面系统地认识管理活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强调某些方面而忽视另一些方面都会合管理活动陷入困境。现在许多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形成制度陷阱,就是此原因,表现在各种制度有的过分繁琐、有的过于简单、有的太多漏洞、有的衔接不当、有的环境失真、有的过时等等,造成企业的各项制度如同虚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再造使企业制度重新发挥出作用将十分重要。
  三、怎样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和制度再造
  G管理模式认为企业的全面再造是企业新生的开始,只有经过无数次企业再造的企业才是真正经久不衷的企业。企业再造的关键是选准再造的切入点,正确地选准企业再造的切入点是企业再造的前提。企业创新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企业创新的第一制造者。再造意味着扬弃,再造意味着创新,再造意味着新生,只有经过全面再造的企业才是能经得住风流的企业。成功的企业都在某些方面或所有方面经过了企业再造,有些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业再造的产物,适时把握企业再造的良机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优秀的管理者是那些能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现存制度中各种缺陷的智者。
  企业制度创新和再造的操作方法如下:
  1.1.列出本企业所有制度目录;
  2.2.分析本企业制度陷阱及所步入的管理误区;
  3.3.把握良机,选准切入点,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和制度再造;
  .4.确定企业新的制度框架。.
  必须说明两点是:第一,前面提到有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我们在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和再造的时候必须深刻地领会G管理模式的精髓,接受G管理模式的全新理念,因为管理思想理念方面的创新与再造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再造的先决条件,正确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第二,G管理模式提供的是企业管理**性方面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知识,据此思想来看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再造仍然有其固有的规律原则可循,在确定企业新的制度框架时,在各项制度的制定和形成时要把握和遵循的苦干原则现特作以下阐述。
  1.适用性原则.制定的制度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根据本企业的规模、业务特点、行业类型、技术特性及管理沟通的需要等方面考虑,制度要体现企业特点,保证制度规范具有可行性、适用性,切忌不切全实际。
  2.科学性原则.制定制度应遵从管理客观规律,制度化的管理必须服从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违反了原则只会导致失败,所以必须遵从客观规律,才能将管理引向科学、理性、规范的轨道,实现管理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3.必要性原则.制定制度要从需要出发,必要的制度一个不能少,不必要的制度一个也不可要,否则会扰乱组织的正常活动。如在企业中的一些非正式行为规范或习惯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就没有必要制定类似内容的行为规范,以免伤害企业组织成员的自尊心和工作热情。
  4.合法性原则.制定的制度内容应与国家、政府相关的法律、法令、法规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绝不可以相违背。因法律是全社会范围内约束个人和团体行为的基本规范,是企业组织正常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制定制度时切不可忽视这方面,应予以重视。
  5.合理性原则.制定制度要合理,一方面要体现制度严谨、公正、高度的制约性、严肃性,同时要考虑人性的特点,避免不近情、不合理等情况出现。在制度规范的制约方面,要充分发扬自我约束、激励机制的作用,避免过分使用强制手段。
  6.完整性原则.企业制度规范要完整,因为企业的管理制度是一个体系,制度内容要求全面、系统、配套。也就是说要考虑周密,不能疏忽大意,出现漏失或衔接不当,更不能有前后矛盾或相互重复、要求不一的情况。
  7.先进性原则制度规范的制定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要总结企业经验,同时还要吸取其他企业的先进经验,不论是本企业还是其他企业的制度,只要是过时的就坚决舍去,是不合理的就要坚决废除。反之,是成功的、先进的就应该发扬保留。
  编辑本段制度执行
  企业管理制度的执行,是企业管理的实践者。他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制度是文件,是命令;执行是落实,是实践;制度是执行的基础,执行是制度的实践,没有制度就没有执行;没有执行,制度也只是一只空壳。所以要想贯彻落实企业管理制度还需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需要加强企业管理制度和执行所设的内容在员工中的透明度。员工是企业管理制度落实到位的主要对象。如果员工连遵守什么、怎样遵守都不明白或不完全明白,就是没有目的或目的(目标)不明确,后果将导致公司制定的管理制度流产。企业管理制度是员工在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制度遵守得好坏,取决于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如果员工把平时的工作表现和制度执行的好坏程度分开来衡量自己是不恰当的。因为制度和工作在性质上不可分,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的。制度遵守得好,工作起来就好,就顺心,没有压力;反过来,工作上的每一次过失和失误,大多是不遵守制度、遵守制度不彻底而引起的。因此,遵守企业管理管理制度虽然提倡自觉性,但同时不能忽略强制性,对少数员工实行罚款、辞退、开除等执行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2、企业管理管理人员在制度和执行上应做到“自扫门前雪”。管理人员有宣贯公司管理制度的义务和责任,制度的拟定者和执行者都应把心态放正,不要渗杂个人感情在制度中。同时要杜绝一问三不知。在企业管理制度的执行上对执行者要做到相互监督,落实,要防止陷进“一根烟、一杯酒、你我大家是朋友”的工作怪圈,这非常不利于企业管理制度的执行。
  企业管理制度执行本身就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没有过硬的强化手段,有些刚建立的企业管理制度就是一纸空文。一般地讲,制度的制定,来自于基层,也适应于基层,为基层服务。因此,建立持久的强化执行方案是完成管理制度最有效的方法。当一种企业管理制度,经过一定阶段强化执行后,它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好的企业传统发扬下去。
  企业管理人员应有好的决心,才有好的制度执行力。老板杂志表示:优秀的领导应从宏观角度去监督指导企业管理制度执行的程度,随时检查纠正,调整执行方案、执行方法,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推动公司制度的执行在干部、员工的行为中的深入度,坚持用诚实可信、勤恳踏实的务实敬业作风去感化和影响自己的下属,为自己的工作服务,为企业服务。

网友:
制度安排,包括公司经营目的和观念,公司目标与战略,公司的管理组织以及各业务职能领域活动的规定。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同须遵守的规定和准则的总称,企业管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或组成包括企业组织机构设计、职能部门划分及职能分工、岗位工作说明,专业管理制度、工作或流程、管理表单等管理制度类文件。企业因为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制定这些系统性、专业性相统一的规定和准则,就是要求员工在职务行为中按照企业经营、生产、管理相关的规范与规则来统一行动、工作,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性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就不可能在企业管理制度体系正常运行下,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烽火猎头专家认为企业管理制度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有力措施和手段。它作为员工行为规范的模式,能使员工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同时又成为维护员工共同利益的一种强制手段。因此,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是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必需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保证。优秀企业文化的管理制度必然是科学、完整、实用的管理方式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