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CLK的眼图

楼主(2020-11-18):
    关于表中的CLK这些参数怎么在眼图中读出来 谢谢

网友A:
    眼图的数字波形和普通的不一样,并不是长长的一段波形,而是把很长的一段波形,折叠成一个Bit的周期(unit interval)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图的数字波形和普通的不一样,并不是长长的一段波形,而是把很长的一段波形,折叠成一个Bit的周期(unit  ...

    那tCH(abs)怎么读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