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模块出现了除零现象,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18):
除法模块出现了除零现象,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可以在模块里加一个判断模块(if), 如果分母是0, 跳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可以在模块里加一个判断模块(if), 如果分母是0, 跳过去。

有这个模块吗
我是用simulink建的
这个if模块怎么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