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浪涌测试 线到线2KV测试没通过

楼主(2020-11-18):
产品做EMC检测时遇到一些问题,浪涌线到线2KV通不过。具体测试方式不是很懂,下面发一下电源的电路图和外壳和板内地的处理方式。

网友A:
    这是什么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路数?

浪涌测试没通过,贴一下电源部分处理的图片,请大家帮忙查看一下,是哪里做的不够?

网友B:
    哪里坏了, TVS 坏了还是后级电路坏了?

网友C:
    这是车载电子?用到这么大功率TVS ?

网友D:
    加版主微信给你解答 防反管子位置不对 TVS管子不对 前面还少一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坏了, TVS 坏了还是后级电路坏了?

损坏产品还没拿到。拿到后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车载电子?用到这么大功率TVS ?

恩,是车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版主微信给你解答 防反管子位置不对 TVS管子不对 前面还少一个东东

    请问一下,前面还少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前面还少什么?

加微信聊windollar

网友:
    我们有实验室和工程师,可以为你提供浪涌解决方案。

网友E:
    浪涌不应该两到三级防护吗?
    光一个tvs不够,前面加个压敏电阻,要是不放心再来个气体放电管,前面再串个电感,留点响应时间。
    三种器件的响应时间不一样,而且要注意算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坏了, TVS 坏了还是后级电路坏了?

    产品拿到了,电源部分没坏,是后道的感应芯片坏了。无法感应磁场变化了,DCDC的12V转5V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浪涌不应该两到三级防护吗?
    光一个tvs不够,前面加个压敏电阻,要是不放心再来个气体放电管,前面再串个 ...

    谢谢您的回复,原来不了解,现在懂了一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拿到了,电源部分没坏,是后道的感应芯片坏了。无法感应磁场变化了,DCDC的12V转5V很正常。

    去分析一下“地”回路。

网友:
我们是做EMC器件的,并且有实验室和整改工程师,后续有这方面困扰,我们可以为你提供解决方案。只要客户用我们器件,我们顺便为客户提供免费整改服务。可加微信了解,15915462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