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DDR时电源VRM器件怎么创建??

楼主(2020-11-18):
如题,需要赋予电源VRM电源模块电压值,板上没有VRM器件,请教大神,该如何创建VRM器件

网友A:
    如果在fusion compute上安装vrm会自动创建主机和集群, 如在物理机上安装需要手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fusion compute上安装vrm会自动创建主机和集群, 如在物理机上安装需要手动添加。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在Component列表中先创建一个Model,然后在创建一个VRM器件,最后将VRM器件连接到电源和地
可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 132 : 设置孔壁沉铜厚度、新建VRM模型和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omponent列表中先创建一个Model,然后在创建一个VRM器件,最后将VRM器件连接到电源和地
可参考电巢学堂 ...

谢谢杜总,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