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原理图中怎么隐藏全部元件标识?

楼主(2020-11-18):
AD在原理图中怎么隐藏全部元件标识?

网友A:
点开属性,把✔的都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开属性,把✔的都去掉

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

网友B:
    选择元件标识后右键选择查找相似然后点击确定,在属性框中点击小眼睛标识就可以全部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元件标识后右键选择查找相似然后点击确定,在属性框中点击小眼睛标识就可以全部隐藏

谢谢指导

网友:
    用查找相似对象,对全部器件,在属性中统一去掉对勾,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元件标识后右键选择查找相似然后点击确定,在属性框中点击小眼睛标识就可以全部隐藏

这是较新版本?我的AD16没有啥小眼睛,但是查找相似的对象勾选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