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MX6开发板-设备树内核-注册设备例程

楼主(2020-11-18):
本文档主要讲解在 iMX6Q/D/PLUS 开发板的设备树内核(4.1.15)源码中,注册设备需要在设备树文件“arch/ARM/boot/dts/imx6qdl-sabrESD.dtsi”中添加设备树语句,主要是添加设备名称和添加使能。
1 注册设备
打开内核源码中的设备树文件“arch/arm/boot/dts/imx6qdl-sabresd.dtsi”,在“itop_max485_ctl”之后添加以下代码:

  • test_dev{
compatible = "test_dev_name";
status = "okay";
    };

复制代码

添加完成之后如下图所示。

以上添加代码,“test_dev”是设备树节点的名称;属性“compatible”的值是“test_dev_name”,也就是设备名称;“status = "okay";”表明这个设备树节点是使能的,设备树初始化的时候需要使能。

2 注册设备测试
修改完成之后,重新编译烧写到开发板中,如下图所示,在开发板串口控制台下,使用命令“ls sys/bus/platform/devices/test_dev/”。

在“sys/bus/platform/devices”中生成了设备树的节点“test_dev/”,节点下有属性值。使用命令“cd sys/bus/platform/devices/test_dev/”进入节点目录。
使用命令“cat of_node/compatible”和“cat of_node/status”,可以查到在设备树中添加设备对应的值,如下图所示。

至此,设备注册完成,后面介绍驱动注册,驱动注册的时候,驱动名称要和这里的设备名称一致,才能进入 probe 中。

网友:
    添加设备名称和添加使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