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速线路板,到处都可能存在寄生参数,面对这些寄生参数,我们是精确各种参数...

楼主(2020-11-18):
对于高速线路板,到处都可能存在寄生参数,面对这些寄生参数,我们是精确各种参数然后再来消除,还是采用经验方法来解决?应该如何平衡这种效率与性能的问题?

网友A:
寄生感觉好难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感觉好难处理啊

看见都头疼

网友:
一般来说要分析寄生参数对于电路性能的影响.如果影响不能忽略,就一定要考虑解决和消除

网友:
    好好学习,高频板子我都不敢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