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CAM350 V8.0.5 File菜单

楼主(2020-11-18):
#技术风云榜#CAM350 V8.0.5 File菜单

1. new :新建(快捷键 Ctrl+N)。
2. open:打开(快捷键 Ctrl+O)。
3. save:保存(快捷键 Ctrl+S)。
4. save as:另存为。
5. merge:合并两PCB文件。可将两层排列方式基本一致的板做拼接,若掌握熟练可拼接文件用于菲林绘制。
6. Import:导入文件。
Autoimport:自动导入文件。
    系统自动为选择的文件做光圈表匹配,若有匹配不正确或无法匹配的则可做调整,选择其他光圈编译器或重新编辑编译器并做检查。
Gerber data:导入Gerber文件。
    对于RS274-X文件自带D码即可将文件调入,而对于RS274-D文件则通过调整文件格式来调试到显示正确的图形。
Drill data:导入钻孔数据。同样通过格式调整来调试图形正确性。
Mill data:导入铣边资料。
Dxf:一种文件格式,一般有客户提供此类文件作为说明。
Aperture table:光圈表。
当确定光绘文件调入正确,而光圈表不匹配的情况可使用该指令来调整光圈表使用的编译器。
7. Export:导出文件。
Composites:复合层输出。
Drill data:钻孔数据。
Mill data:铣边数据。
8. Print:文件打印。
Setup printer:打印机设置。
Print display:打印预览。
9. Setup:系统设置。
Preferences:参书选择。
可设置优先缓存区,如:undo恢复键功能;自动备份的功能,但常规下不做自动备份。
Paths:路径。定义系统显示的输入输出及其它一些环境文件所在的默认路径。
File extensions:设置输入输出文件扩展名的默认值。
Colors:设置显示的颜色。可根据个性进行设置。
Photoplotter:对光绘程序中指令的识别进行设置。
    有客户设计软件生成的文件在该选择不同时将会有不同识别程度,不要轻易更改其间参数。当发现文件中有不明设计的圆弧,可通过选择Ignore arcs with same start/cnd points调试后与客户确认,或发现文件中焊盘线处于未填实的情况可通过将Interpolated arc if no G74/G75由Quadran调至360 Degrees,切记当调试后再做其他板之前请务必调回原默认状态。
Nc-mill machine:为铣边文件设置默认格式。
Nc-drill machine:为钻孔文件设置默认格式。
Save defaults:将当前环境设置为默认环境。在每次使用New指令即可进入该默认环境。
10. Exit:退出。

网友:
CAM350 V8.0.5 File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