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电路设计的运放输出不对!!

楼主(2020-11-18):
1.给定V1一个定值:0.5V,v2的值是可调的。
2.0.5V<V2<1V(大概是这个值,可能上下有点出入)的时候,OUT输出是我理想的输出值。
问题:当V2>1V的时候,out输出值总是接近2.75V,我就不太懂为什么了?

网友:
    你这是要设计一个仪表放大器吗?要是仪表放大器就有问题,U3C应该是同相放大才对

网友:
    VCC是多少电压的

网友:
当V2到达1V后,上面的运放已经输出0V了,已经不能再低了,这个时候,下面这个运放应该也不能再线性增大了吧

网友:
    U3C是一个正反馈

网友:
    V2到达1V后,1脚电压就是0了,继续升高V2,1脚电压降不下去了,芯片内部啥情况就搞不明白了

网友:
    第一级差动放大接错了。两个﹢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