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唤醒性价比和性能最优秀芯片Si3933,完美pin对pin兼容AS3933及GC3933

楼主(2020-11-18):
我发现在有源RFID和PKE等125k善用的领域里,AS3933,GC3933用的很多,不过我个人还是不推荐的,首先第一点,AS3933进口物料,就目前的疫情来说,这颗料的价格不稳定是一回事,其二就是货源不稳定的离谱,如果不是定制化指定类项目,是完全可以淘汰的,第二是GC3933,pin对pin兼容AS3933的,但是单价一般,比AS3933低一点而已,并且性能比AS3933差了许多,这两款芯片我已经玩透了,没什么意思,现在在使用Si3933,是兼容AS3933和GC3933的国产芯片,完美兼容了性能问题,甚至在性能方面有过优越,在我们实际测试对比,Si3933的距离可以达到更远,并且单价是目前低频唤醒最具有性价比的芯片,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Si3933 是一款三通道的低功耗ASK 接收机,可用于检测15kHz-150kHz 低频载波频率的数字信号,并产生唤醒信号。内部集成的校验器用于检测16 位或32 位曼彻斯特编码的唤醒向量,且支持两次重复的向量校验。
Si3933 可以使用一个、两个或者三个通道工作,每个通道都具有频率检测功能和数字RSSI 计算功能。
通道的灵敏度可调,从而实现更长的通信距离,并且适应噪声环境下工作。
Si3933 具有内部时钟产生器,可选择使用晶体振荡器或者RC 振荡器。用户也可以选择使用外部时钟。
Si3933 支持可编程的数据速率和带时钟恢复的曼彻斯特解码。自动调谐功能确保了芯片与所需载波频率的完美匹配,极大地简化了天线调谐。

主要特性
 3 通道ASK 方式唤醒
 载波频率范围15kHz-150kHz
 低功耗监听模式下最低功耗2.1uA
 唤醒灵敏度80μVrms
 唤醒灵敏度可配置
 16 位/32 位曼彻斯特编码可编程唤醒向量
 支持两种唤醒方式:频率检测、唤醒向量
 支持周期性人工唤醒1s-2h
 供电电压范围2.4V-3.6V
 工作温度范围-40℃~85℃
应用范围
 有源RFID 标签
 高价值资产跟踪
 门禁管理系统
 实时定位系统
无线传感器网络
 操作员识别
 访问控制
 远程无钥匙进入

网友:
Si3933 是一款三通道的低功耗ASK 接收机,可用于检测15kHz-150kHz 低频载波频率的数字信号,并产生唤醒信号。内部集成的校验器用于检测16 位或32 位曼彻斯特编码的唤醒向量,且支持两次重复的向量校验。

网友:
Si3933 具有内部时钟产生器,可选择使用晶体振荡器或者RC 振荡器。用户也可以选择使用外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