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干法刻蚀与等离子刻蚀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0-11-18):
干法刻蚀与等离子刻蚀的区别在哪?- k0 }, P6 m& K" V( R

网友:
    等离子体刻蚀像湿法刻蚀一样是一种化学工艺,它使用气体和等离子体能量来进行化学反应。

网友:
    干法刻蚀是一个通称术语,是指以气体为主要媒体的刻蚀技术,晶圆不需要液体化学品或冲洗。晶圆在干燥的状态进出系统。三种干法刻蚀技术分别为:等离子体、离子铣和反应离子刻蚀。

网友:
    干法刻蚀的优点在于:刻蚀率、辐射损伤、选择性、微粒的产生、刻蚀后腐蚀和拥有成本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