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小信号建模问题

楼主(2020-11-18):
在进行小信号建模的时候,buck电路的输出阻抗可以直接按照它输出的电流电压计算得到的电阻算,还是要等效为后级推挽的输入阻抗呢?

网友:
一般采用后者计算

网友:
    直接用一个电阻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后级的输入阻抗的话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