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点胶机设备的胶水控制问题分析

楼主(2020-11-18):
点胶机设备本身是控制胶水吐出量和吐出时间的装置,因此使用胶机前一定要对影响电教质量的胶水问题解决掉:在点胶机胶水方面,胶水一定不能有气泡,一个小小气就会造成许多焊盘没有胶水,造成空打现象,导致产生不合格的产品,所以每次中途更换胶管时必须排空连接处,对于胶水的固化,一般生产厂家已给出温度曲线。在实际应尽可能采用较高温度来固化,使胶水固化后有足够强度。

胶的粘度直接影响点胶的质量。粘度大,则胶点会变小,甚至拉丝;粘度小,胶点会变大,进而可能渗染焊盘。点胶过程中,应对不同粘度的胶水,选取合理的背压和点胶速度。

除却胶水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对于点胶机本身来说,通常企业所用点胶机是采用螺旋泵供给点胶针头,因此需要采取一个恒定的压力来保证足够胶水供给螺旋泵,如果压力太大易造成胶溢出、胶量过多;压力太小则会出现点胶断续现象,漏点,从而造成缺陷。所以点胶机设备应根据不同同品质的胶水、点胶机工作环境温度等情况来来选择压力。环境温度高则会使胶水粘度变小、流动性变好,这时需调低背压就可保证胶水的供给,反之亦然。点胶机设备点胶量的大小根据工作经验,胶点直径的大小应为焊盘间距的一半,贴片后胶点直径应为胶点直径的1.5倍,这样就可以保证有充足的胶水来粘结元件又避免过多胶水浸染焊盘,点胶量多少由螺旋泵的旋转时间长短来决定,实际中应根据室温、胶水的粘性等选择泵的旋转时间。

使用点胶机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小产品的报废,节省胶水,最终达到产品量化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

网友:
    胶的粘度直接影响点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