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静电测试+8KV没通过

楼主(2020-11-18):
大家好,最近公司产品做EMC测试,静电测试接触放电的+8KV没通过,放电点是外壳的金属部分,如下图
金属部分与内部电路板是通过10K电阻和1nF电容连接。电源电压12V,三路输出都是2.5V.静电时 其中一路输出跳变,可恢复。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A:
打DC12V电源输入端?可 DCSD03 THRU

以加一个ESD TVS试一下 DCSD12  单向ESD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DC12V电源输入端?可

以加一个ESD TVS试一下 DCSD12  单向ESDTVS

打的是金属外壳部分,受到干扰的是输出部分。电源端好像还好

网友:
    要分析干扰路径,包括壳体和电路原理。还有10K有点小

网友:
    资料太少,欢迎加我微信号windollar,把资料发给我,我来给你瞧瞧。
    金属部分与内部电路板是通过10K电阻和1nF电容连接,10K和1nf是并联还是串联,无论哪种,都可以从1nf进去,你去掉1nf看看,至少传导噪声进去很难。打的时候会产生场耦合,如果12V没有波动,那么输出端受到扰动就需要好好分析。
    金属部分的上下部分是什么材质?从图上看不出来啊

网友B:
    我们可以帮你做免费整改

网友:
    说得不明不白,这样发出来没有任何意义。请给出原理图,故障现象,这样有助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可以帮你做免费整改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许在金钱的角度是免费,但在时间的角度恐怕未必,还有在整改对策的方案方面。
总之,事情发生成为问题,都是需要代价的,只是代价的大小差异而已。
    要不,XXX公司产品都有你来免费处理如何?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技术是无价的,可以进行技术探讨交流。

    EMC问题,分析清楚干扰路径后,可能一个器件都不需要加;
    免费的,哈哈,可能最后是堆一大堆器件。

网友:
    我们是做EMC器件,客户愿意用我们器件,我们就可以为客户提供免费整改服务。

网友:
    可以加我微信聊,15915462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