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压信号经过屏蔽式接线端子BNC2110通入采集系统滤波后很大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18):
    电压信号经过屏蔽式接线端子BNC2110通入采集系统滤波后信号波动很大怎么回事?; u5 X! g& k& ~# Q6 I

网友:
    要是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改善电路

网友:
    图表中的电流是分流器上的

网友:
    通过采集分流器两端电压进过计算得到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