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变二极管及ESD静电保护8KV

楼主(2020-11-18):
ESD protection, TVS diode
瞬变二极管及ESD保护器件工厂
手机USB 充电和过压保护设计方案
通常所称的手机充电器实际上是交流/直流(AC-DC)电源适配器,真正的充电电路乃是在手机内部。根据YD/T 1591标准要求,手机充电接口直流输入电压也就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为5 V±5%,即范围为4.75 V~5.25 V;标准充电器的充电电流为300 mA至1,800 mA,非标准充电器(如笔记本电脑的USB端口等)的充电电流为500 mA。无论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如何,手持机侧充电控制电路应能根据自身需求实施安全充电,不应出现过热、燃烧以及其它电路损坏的现象。
在为手机充电电路提供过压保护方面,即有分立的解决方案,也有集成的解决方案。在分立式解决方案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到远高于6 V的电压情形,如静电放电(ESD),其瞬间的应力电压可能高达几千伏甚至十几千伏,这种情形下,可以施加瞬态电压抑制器(TVS)二极管,以此处理瞬变 极快的过压故障。在这方面, TVS二极管就非常适用。例如,在击穿电压为6.2 V时,ESD5Z5.0T1.G能在几纳秒时间内就对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高达30 kV的输入电压进行钳位,且钳位电压可高达11.6 V,从而为系统中的关键元件提供可靠的ESD保护。
可选择的器件有:DFN1610-2L封装浪涌保护器件
DC0371P6 (3V  Marking Code: 73)
DC0571P6 (5V Marking Code: 91)
DC0771P6 (7V  Marking Code: 76)
DC1271P6 (12V  Marking Code: 72)
DC1571P6 (15V  Marking Code: 75)
SOD323系列普容TVS
单向/双向瞬变二极管 18V DCSD18-H
单向/双向瞬变二极管 5V DCSD05  DCSD05C
单向/双向瞬变二极管 12V DCSD12  DCSD12C
SOD323封装的1800W单向TVS:  DC0371D3UH(3V) DC0571D3UH(5V)  DC0771D3UH (7V)
SOD323封装的1800W双向TVS:  DC4581D3UH(4.5V) DC0581D3UH (5V)

常州鼎先电子有限公司
13775299578邢思前
专业生产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 TVS ESD Array

网友:
    无论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如何,手持机侧充电控制电路应能根据自身需求实施安全充电,不应出现过热、燃烧以及其它电路损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