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传输的距离及如何增强信号强度?

楼主(2020-11-18):
无线模块传输的距离及如何增强信号强度?

网友:
使用高增益的天线

网友:
    增加功率放大器

网友:
    功率的大小决定了信号的强度大小,所以如果想要增强无线模块的信号强度,可以在硬件上增加一个功率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