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pin的案子一个月时间能处理完?

楼主(2020-11-18):
    1万pin的主板案子:
    placement+走线+出图一个月应该算快的吧?
    如果是两个人合作的话。

网友:
    楼主,到时候SMT打样我帮你做,保质保量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 slow

    不算双休日,这个时间应该不算慢了吧?
    难道现在layout都这么拼吗?
3周或者更短时间。。。

网友:
    这个不能单纯看pin数量,如果在空间特别紧张的情况也还算不慢,但是空间不紧张的情况的话,确实慢了点

网友:
    不能只看PIN数,评估时间还要看你的板子密度,难度,如果板子密度很大,难度大,那一个月也不慢了

网友:
    我在设计公司,一个月两个人不用一个月,双休。深圳某设计公司成员

网友B:
    你试试一千个pin,但是板子面积不到5cm X 5cm

网友: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空间,结构,等长什么的

网友:
    卧槽 真牛逼 这么多pin 密集恐惧症

网友C:
    正常设计周期(仅供参考):(总PIN数/500+3)天

网友:
    一万PIN的话一个月,在正常周期内,如果是常规板子。板子密度,布局走线难度,评审时间,各个部门配合是否及时都要考虑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一千个pin,但是板子面积不到5cm X 5cm

    你试试1千pin,39mm*39mm的摄像头板,镜头座下还不能摆元件。

网友(2020-12-21):
    那要看几个人做,人多了自然快

网友:
    我1万7K pin的板子三个人画了半年,修修改改,纯研发,如果原理图一次到位,一个月没有问题

网友:
    按正常程序,一个月2个人做完是可以的,效率是算高还是低得看板子的复杂性、项目的把关力度。
布局、走线肯定是工作量最大的,但影响项目进度的不在这里,主要考虑原理图、结构图纸是否还会调整甚至大的调整、再就是各个阶段的审核评估进度是否在工作前期就有比较确定的方向,不会朝令夕改,举棋不定。再就是板布线空间的考虑,客户有没有对板层数有不得超过多少层之类的硬性要求,有没有进行充分的评估。以及会不会有大量新封装需要设计而没有提及,等等,都会影响项目进度,需要提前了解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设计周期(仅供参考):(总PIN数/500+3)天

    每天8小时算还是10小时算

网友:
    第一次画板子,5000pin画了整整1个月,每天1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天8小时算还是10小时算

    正常上班时间,你公司一天要工作10小时那么久吗

网友E(2021-03-01):
    两个人的话,十个工作日应该可以了

网友F:
不能这么简单按Pin算。。。做过一个led灯板。。13 W pin(256列X128行X(4Pin))。但是完全没难度。还是得看板子具体密度和复杂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能这么简单按Pin算。。。做过一个led灯板。。13 W pin(256列X128行X(4Pin))。但是完全没难度。还是得 ...

你这个可以模块复用的吧

网友G:
    话说布好了还要仿真吗?

网友:
    只要不是啥疑难杂症,正常1w多点的一个人25天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可以模块复用的吧

是的。最终需要接的线不多。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人的话,十个工作日应该可以了

    有难度,1万pin含有目前使用的tiger lake,或者commet lake的cpu。
    零件摆放+routing+等长,只是10个工作日,两人除非每天每人15个小时以上加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布好了还要仿真吗?

    不需要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这么简单按Pin算。。。做过一个led灯板。。13 W pin(256列X128行X(4Pin))。但是完全没难度。还是得 ...

IO或者card类不算。
    至少是含有CPU,主板架构的案子~

网友:
    20天画了99%,后面1%用了2个月

网友:
    加油 你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