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进行AMI通道仿真的时候,提示如左图所示的报错。

楼主(2020-11-19):
请教大神,我在进行AMI通道仿真的时候,提示如左图所示的报错。麻烦帮忙看看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应该是32位系统和64位模型不匹配的问题,修改下模型,论坛好像能下到工具;路径最好用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2位系统和64位模型不匹配的问题,修改下模型,论坛好像能下到工具;路径最好用英文

之前下载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