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mentor ee里面如何对替换过孔,或者对某区域过孔整体替换?

楼主(2020-11-18):
请教大神,mentor ee里面如何对替换过孔,或者对某区域过孔整体替换,非常感谢!

网友:
edit——modify——padstack processor

网友:
    简单的做法,是先选中一个via,右键选择padstack property, 这时弹出窗口能看到你用的via 封装和其它一些信息,然后再去框选你要替换的过孔,回到刚才那个property窗口选择你要的那个via 封装,appl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