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用pads做过画蛇形走线元件封装?

楼主(2020-11-18):
请问哪位大神用pads做过画蛇形走线元件封装?
比如用PADS画一个引脚的蓝牙天线或者2个引脚的天线,天线铜箔是蛇形走线的。请教大神如何操作,感谢!

网友:
    方法一:画2D线,然后跟着2D线描铜箔,做异形焊盘即可。        方法二:先在AutoCAD里面画好,然后倒入PADS封装即可。

    方法二最正確.

网友:
    楼上的方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