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不精通,请教大神几个问题。

楼主(2020-11-18):
预热:140--150--160,炉温无铅265,速度从1000调到过750,角度5。劲拓的炉子。
问题:1、一个贴片二极管死活焊不上,助焊剂多到可以洗澡也不行,预热全调到160也没用。
         2、一个6脚IC大概有95%连锡。助焊剂多点稍好些。碰到一个客户要求不能有助焊剂残留,怎么办?
         3、助焊剂残留怎么处理?已要到几家号称残留少的样品,但是残留依然很多。请问大神残留多通常可以怎么调?波峰焊不精通。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无铅的炉温可以在260-280 个别元件的 你得看看是不是有氧化的了,残留问题 确实也和助焊剂本身有关系。

网友:
1、元器件是不是氧化严重?
2、助焊剂残留的问题,看是什么地方,如果是器件外面,可以用洗板水清洗,如果是器件底下,可以用超声清洗,这个成本有点高。
3、估计客户担心助焊剂残留主要是因为离子迁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