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印制电路板上着烙铁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0-11-19):
  PCB印制电路板上着烙铁的方法有哪些?

  涨知识!一文详解16种常见的PCB焊接缺陷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PCB板也是如此。在PCB焊接中,由于各种原因,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缺陷,比较常见的如虚焊、过热、桥接等。本文,我们就16种常见PCB焊接缺陷的外观特点、危害、原因分析进行详细说明。

  16种常见的PCB焊接缺陷

  虚焊
  外观特点:焊锡与元器件引线或与铜箔之间有明显黑色界线,焊锡向界线凹陷。
  危害:不能正常工作。
  原因分析:
  元器件引线未清洁好,未镀好锡或被氧化。
  印制板未清洁好,喷涂的助焊剂质量不好。

  焊料堆积
  外观特点:焊点结构松散、白色、无光泽。
  危害:机械强度不足,可能虚焊。
  原因分析:
  焊料质量不好。
  焊接温度不够。
  焊锡未凝固时,元器件引线松动。

  焊料过多
  外观特点:焊料面呈凸形。
  危害:浪费焊料,且可能包藏缺陷。
  原因分析:焊锡撤离过迟。

  焊料过少
  外观特点:焊接面积小于焊盘的80%,焊料未形成平滑的过渡面。
  危害:机械强度不足。
  原因分析:
  焊锡流动性差或焊锡撤离过早。
  助焊剂不足。
  焊接时间太短。

  松香焊
  外观特点:焊缝中夹有松香渣。
  危害:强度不足,导通不良,有可能时通时断。
  原因分析:
  焊机过多或已失效。
  焊接时间不足,加热不足。
  表面氧化膜未去除。

  过热
  外观特点:焊点发白,无金属光泽,表面较粗糙。
  危害:焊盘容易剥落,强度降低。
  原因分析:烙铁功率过大,加热时间过长。

  冷焊
  外观特点:表面成豆腐渣状颗粒,有时可能有裂纹。
  危害:强度低,导电性能不好。
  原因分析:焊料未凝固前有抖动。

  浸润不良
  外观特点:焊料与焊件交界面接触过大,不平滑。
  危害:强度低,不通或时通时断。
  原因分析:
  焊件清理不干净。
  助焊剂不足或质量差。
  焊件未充分加热。

  不对称
  外观特点:焊锡未流满焊盘。
  危害:强度不足。
  原因分析:
  焊料流动性不好。
  助焊剂不足或质量差。
  加热不足。

  松动
  外观特点:导线或元器件引线可移动。
  危害:导通不良或不导通。
  原因分析:
  焊锡未凝固前引线移动造成空隙。
  引线未处理好(浸润差或未浸润)。

  拉尖
  外观特点:出现尖端。
  危害:外观不佳,容易造成桥接现象。
  原因分析:
  助焊剂过少,而加热时间过长。
  烙铁撤离角度不当。

  桥接
  外观特点:相邻导线连接。
  危害:电气短路。
  原因分析:
  焊锡过多。
  烙铁撤离角度不当。

  针孔
  外观特点:目测或低倍放大器可见有孔。
  危害:强度不足,焊点容易腐蚀。
  原因分析:引线与焊盘孔的间隙过大。

  气泡
  外观特点:引线根部有喷火式焊料隆起,内部藏有空洞。
  危害:暂时导通,但长时间容易引起导通不良。
  原因分析:
  引线与焊盘孔间隙大。
  引线浸润不良。
  双面板堵通孔焊接时间长,孔内空气膨胀。

  铜箔翘起
  外观特点:铜箔从印制板上剥离。
  危害:印制板已损坏。
  原因分析:焊接时间太长,温度过高。

  剥离
  外观特点:焊点从铜箔上剥落(不是铜箔与印制板剥离)。
  危害:断路。
  原因分析:焊盘上金属镀层不良。

网友:
    锡与元器件引线或与铜箔之间有明显黑色界线,焊锡向界线凹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