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问题

楼主(2020-11-19):
    用一个NMOS去控制蜂鸣器的电路,实际中发现控制端G无论是高低电平,蜂鸣器都是在叫,但是换个同封装的三极管,就正常了。
    请问大佬们这是为什么?

    MOS管控制电路

    MOS管控制电路

楼主:
    B1是一个蜂鸣器

网友:
    我记得以前接蜂鸣器都是用三极管  不用NMOS  因为三极管流控流么

网友:
    蜂鸣器的pin2电平 搭配MOS和三极管时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把R213换成20ohm试试

网友:
怀疑DS管脚焊反了,你看对一下PCB封装和原理图还有datasheet,DS反了,在体二极管的作用下,是不受控的

网友:
    要不就DS反了,要不就mos管坏了

楼主(2021-01-04):
    原因应该是物料错误,AO3400N-MOS买成AO3401P-MOS

网友:
    AO3400能字节用IO口驱动吗,阈值电压是多少

网友:
    感觉没没道理啊,检查下物料封装。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原因是采购买错物料,买成AO3401   买成P-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