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电池ID和NTC共用引脚方法

楼主(2020-11-19):
    今天我遇到一个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好主意,因为引脚数量限制,只能3个引脚,需要电池+,电池-,NTC,电池ID四个信号。电池+,-占去2个引脚,剩下NTC,电池ID在一个引脚需要实现,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做?有没有之前量产的?

多谢大家!

网友:
    没有量产哦

楼主:
    也可以说说看,多谢

网友:
    那就在NTC上穿个电阻来实现。比如 NTC10K,一个ID串5K,另一个ID串10K。这样就能检测电池的ID。前提充电的问题管理要建议用MCU的ADC来管理,不能用充电芯片管理了。

楼主:
    谢谢楼上帮忙,请问NTC在一定的温度内变化都超过10K了,如果串入这么小电阻,分辨不出来是温度造成的,还是电池不同啊?

楼主:
    我想到一个电路,可以区分开:这样通过接不同的电容值,可以区分不同的电池了。

网友:
    想听你这个电容检测的方案,怎么检测电容?

楼主:
    读上电时候对电容充电的电压变化率啊。

网友A:
    电池ID应该是只读一次,NTC需要一直获取吧?如果优先级NTC>ID,可以通过单个IO的电平高低选择先用功能,分时复用。比如上电先读ID,一段时间之后IO置低/高切换功能获取N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ID应该是只读一次,NTC需要一直获取吧?如果优先级NTC>ID,可以通过单个IO的电平高低选择先用功能,分 ...

虽然是ID只读一次,如果NTC随着温度变化了,ID也读不准确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ID应该是只读一次,NTC需要一直获取吧?如果优先级NTC>ID,可以通过单个IO的电平高低选择先用功能,分 ...

虽然是ID只读一次,如果NTC随着温度变化了,ID也读不准确了啊。

    不明白ID为什么会读不准 。。。

网友:
    想了一下并电容的方案,还是NTC的变量比较大。觉得还是在内部加一个MOSFET和RC延时电路,MOS并联在NTC两端,再串一个ID电阻。不论什么温度下,刚插上电池的时间MOS短路的时间内,都拿到准确唯一的电压值。MCU处理起来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ID只读一次,如果NTC随着温度变化了,ID也读不准确了啊。

例如常温时候是NTC是10K,如果串联一个10K电阻,常温时候分压是一半,如果在高温的时候,NTC变化到500ohm,这样分压就只有原来的1/20了,在低温时候电阻又变化到50K,分压又高了很多,怎么能区分是电池变化还是NTC自己的变化呢?

网友:
    所以就要把NTC的影响干掉,两种方法,一种是时域干掉,就是在一上电用MOS短路掉,或者就是周期性的分时工作。另一种就是频域的,用的1-50Khz的AC信号,类似于早期的CC信号处理。在直流信号上加一个交流信号。

网友:
    例如常温时候是NTC是10K,如果串联一个10K电阻,常温时候分压是一半,如果在高温的时候,NTC ...

这个描述是NTC的变化吧?这不会影响上电读ID吧?我查了下,ID好像是为了区分电池类型设置的。
    我觉得,信号定义既然叫ID,使用时肯定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不会影响后期持续读N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