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中如何整体调换层?

楼主(2020-11-19):
想把3层和12层的布线铜皮整体做一个调换,怎么处理?记得以前可以,现在在VX2.4里面没找到

网友:
我也没找到

网友:
ces里面可以换。

网友:
先删除再push,没有直接可以完成的

网友A:
可以的,再参数设置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再参数设置里面

你这是哪个版本?我也记得以前可以,现在我用vx2.1,这里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再参数设置里面

呃,刚才没加图片,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再参数设置里面

ces里面我也尝试换了,不行,所有我想是不是这个功能去掉了,还是说我没有找的?

网友:
我的是1.2的,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哪个版本?我也记得以前可以,现在我用vx2.1,这里没有了

在第一个任务栏,你选了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