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系统接口设计疑惑————求助

楼主(2020-11-19):
如题:

有没有老哥是从事PC系统设计的?
在网上查阅了不少资料后,仍然搞不定SATA接口设计指标,希望有老哥可以出来知道一下!
从SATA接口规范里,找不到直接的通道插损指标,所以不好直接计算PCB板级的最大走线长度,那么在做PC系统设计的时候,您是怎么判断板级走线最大长度的呢?
通过仿真看眼图指标吗?
如果不想仿真,是不是就无解了呢?

网友:
老弟,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我做Intel的平台,都是按照design guide 对sata 不同拓扑有,明确的走线长度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Intel的平台,都是按照design guide 对sata 不同拓扑有,明确的走线长度要求的。

    嗯,我是想做个通用的design guide for SATA接口,目前SATA接口规范里是没有给出插损指标和PCB走线长度的。
    有的IC或者CPU也没给具体指标,设计的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判断。要是有办法知道SATA通道插损指标,最起码可以
大概计算一下PCB走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