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编程怎么表示邻接矩阵中没有数据也等于e'p's???

楼主(2020-11-19):
    D=zeros(n,n);%D表示完全图的赋权邻接矩阵
    [data]=xlsread('F:\攻读博士学位\蚁群系统\test.xlsx');
for i=1:n
   for j=1:n
           if )
       D(i,j)=data;
           else
           D(i,j)=eps;      %i=j时不计算,应该为0,但后面的启发因子要取倒数,用eps(浮点相对精度)表示
       end
        end
    end

这段程序怎么把excel中的邻接矩阵中的空白,也考虑为eps,代码怎么写呢

网友:
    下图应该就是你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