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jtag_tap模块分析

楼主(2020-11-19):
引言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在搭建好ORPSoC的仿真环境和调试环境之后,我们有必要对仿真和调试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jtag_tap模块和adv_dbg_if模块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了解其工作机制。

本小节就来分析advanced debug system中的tap_top模块。

1,from SPI to JTAG
在分析JTAG的具体实现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JTAGF的基本知识。

A、JTAG协议的本质与SPI协议并没有什么不同,它等于一个复杂的SS状态机+变长的MOSI和MISO数据移位操作。不过所谓的变长,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B、JTAG协议是一个同步通讯协议,它是全双工的。它的通讯原则是“以物易物”——即你如果想得到某些东西,你必须先给与相同长度的内容;你如果只是想发送一些数据,也会自动获取相同长度的内容,至于交换的内容是否有意义,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C、JTAG协议无论多么复杂,实际上只有4根线起作用(有时候还有两根鸡肋的nSRST和TRST),他们分别是TMS、TCK、TDI和TDO,他们分别对应SPI协议里面的SS、SCK、MOSI和MISO。在本质上,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便是ARM的JTAG那么多的引脚,实际上起作用JTAG的也就这4根线而已。
D、JTAG的数据操作都是基于移位寄存器的。
E、如果JTAG协议在某个下载仿真协议中只是用来发送控制信息和少量的数据,而大量的数据传输是通过额外的其它引脚进行的,即便这个协议被称为JTAG仿真其本质也早已超过JTAG了,严格来说,不应该称之为JTAG。因为JTAG协议中就只有4根线(有时候也算上nSRST和TRST)而已。典型的如NEXUS协议。

这里面重点理解的是“以物易物”,这个概念,下面是SPI的工作机制以及one-to-one和one-to-many的组织。如下图所示:

2,jtag_tap

1>architecture

TAP(test access port)的作用是提供adv_dbg_if模块和外部JTAG cable之间的桥梁作用,负责将jtag cable传来的数据传给tap支持的所有device,并将来自device的数据shift out到tdo上。
下面是adv_debug_sys系统硬件部分的结构:

jtag_tap一共支持4个chain(相当于SPI中SPI总线上挂有4个device),其中IDCODEchain在jtag_tap模块内部,其它3个在外部,如上图所示。

2>tap fsm
IEEE 1149.1中定义了FSM,所以几乎所有的JTAG模块都会实现相同的FSM。如下所示:

说明:
整个状态机分为三个部分:信道选择部分、数据信道和指令信道。所谓的信道选择,就是图中最顶上由四个状态组成的矩形,分别对应着四个状态:
a,JTAG TAP状态机复位状态
顾名思义,就是进入该状态,将导致整个硬件TAP控制器复位,所有的寄存器都将被初始化。在TCK的上升沿,TMS为低电平时,进入下一个状态;否则保持不变。
b,JTAG TAP的Run-Test/Idle状态
其实就是“开工”和“休息”的选择分支点。在TCK的上升沿,TMS的高电平将导致状态切换,进入数据信道的通讯状态;否则保持不变。
c,JTAG TAP的Select-DR Scan状态
Select DR Scan,就是当我们在该状态下,TCK的上升沿读取到了TMS的低电平将直接进入数据信道的操作子状态机;在TCK的上升沿读取到了TMS的高电平,将切换到指令信道的通讯状态。
d,JTAG TAP的Select-IR Scan状态
Select-IR Scan,就是当我们在该状态下,TCK的上升沿读取到了TMS的低电平将直接进入指令信道的操作状态机;在TCK的上升沿读取到了TMS的高电平,将重新回到JTAG的复位状态。
数据信道和指令信道对应着两个子状态机,从本质上数据和指令并没有任何不同,只是习惯上,指令的长度固定为4个二进制位(AVR32的JTAG是5个),而数据则随着不同的指令选择了不同长度的指令寄存器,这个就需要具体查阅相关的协议说明了,比如JTAG IDCODE的长度固定为32位,而AVR32的复位指令却有5位。下面,只就常见的几个状态进行解释(以数据信道为例)。

a,Capture DR状态
JTAG协议是基于移位寄存器的,其通讯具有“以物易物”的特性,在我们进入真正的数据传输之前,需要告知JTAG“准备通讯了哦?你有没有东西要给我哈?”,于是Capture DR就是一个给JTAG机会将需要传达给我们的数据放入指定的移位寄存器中的状态。
b,Shift DR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通过TDI和TDO进行数据传输的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即便进入了该状态,TMS上的电平在TCK的上升沿也是会被读取的,从图中看到,一旦在TMS上读取到高电平,系统就会跳出Shift DR状态
如果此时数据没有传输完成,造成的后果是不确定的。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是不确定,而不是“很严重”:同样是因为移位寄存的传输特性,有时候并不要求一定要将所有的数据都完整的进行传输,比如在AVR32中,针对SAB的数据操作,往往只需要进行最关键的部分,详细地内容可以参照相关的数据手册;
但有的时候,数据的不完整传输则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取决于具体的JTAG通讯协议。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一旦进入Shift DR状态,在发送最后一个数据之前,请保持TMS为低电平,当要发送最后一个数据时,应该将TMS设置为高电平,这样,当TCK跳变为上升沿时,系统既完成了最后一个数据的传输,也成功的退出了Shift DR状态。
c,Exit1 DR状态
该状态提供了我们一个在刚才输入的数据生效前,重新修改的机会。一般情况下,我们直接保持TMS的高电平,并在TCK的上升沿驱动TAP状态机,直接进入Update-DR状态。
d,Update-DR状态
顾名思义,就是使我们输入的数据生效——一般JTAG内部的动作就是触发一个锁存信号,将移位寄存器中的内容并行的读取到对应的寄存器中。Update-DR有两个出口,一个是,TMS的低电平对应Run-test/ Idle,还有一个是TMS的高电平对应的Select-DR Scan。这两个操作看似区别不大,但是意义非凡。前者往往会导致JTAG内部产生额外的时序(比如发生一个信号,表示完成了一个特定的周期操作,在AVR的JTAG下载中有此实例);后者则表示完成了一次数据操作,将进行下一个数据的操作,但是这些操作属于同一个操作周期。当然有些情况下,这两种方法是没有区别的。

3,RTL分析
jtag_tap是advanced debug system项目的一部分,整个advanced debug system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如有疑问请参考。
jtag_tap模块包含两个RTL文件:tap_defines.v和tap_top.v两个文件。
在了解了JTAG的一般知识之后,我们下面就分析jtag_tap的RTL。

1>tap_defines.v
首先,其内容如下:

// Define IDCODE Value
`define IDCODE_VALUE  32'h149511c3
// 0001             version
// 0100100101010001 part number (IQ)
// 00011100001      manufacturer id (flextronics)
// 1                required by standard

// Length of the Instruction register
`define        IR_LENGTH        4

// Supported Instructions
`define EXTEST          4'b0000
`define SAMPLE_PRELOAD  4'b0001
`define IDCODE          4'b0010
`define DEBUG           4'b1000
`define MBIST           4'b1001
`define BYPASS          4'b1111

文件包含三部分内容,IDCODE,IR_LENGTH,和instruction定义。
a,一般情况下,每个jtag device对应唯一的一个IDCODE,就像人的名字一样,这个名字用来jtag chain建立的时候‘点名’用的。jtag chain初始化时,读取所有的device的IDCODE,和BSDL文件中的IDCODE比较,获得device name,显示出来。

b,IR_LENGTH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上面我们在介绍JTAG时,说过,JTAG是基于shift register的总线,所以这个shift register长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IR_LENGTH的值不是随便设置的,而是根据其对应的jtag具体实现来决定的。大多jtag tap的IR_LENGTH都是4(bit),当然也有不是4的。比如我用的ML501的板子上的4个jtag device的IR_LENGTH分别是10,8,8,12。

c,instruction就是操作jtag tap模块支持的指令,这个参数,不同的tap大不相同,具体支持什么指令,可从bsdl文件中获得。下面就是jtag_tap的bsdl文件:

-- This is a minimal BSDL file describing the particulars
-- of the OpenCores standard / native TAP.  It is designed
-- only to be used by the adv_jtag_bridge program.  This
-- file almost certainly lacks key entries and attributes
-- required by other JTAG / BSDL systems.
--
-- by Nathan Yawn (nathan.yawn@opencores.org)
-- Copyright: This file is released into the public domain.
--

entity OC_TAP is

attribute INSTRUCTION_LENGTH of OC_TAP : entity is 4;

attribute INSTRUCTION_OPCODE of OC_TAP : entity is
        "EXTEST            (0000)," &
        "SAMPLE_PRELOAD    (0001)," &
        "IDCODE            (0010)," &
        "MBIST             (1001)," &
        "DEBUG             (1000)," &
        "BYPASS            (1111),";

attribute IDCODE_REGISTER of OC_TAP : entity is
        "0001" &        -- version
        "0100100101010001" &        -- part number
        "00011100001" &        -- manufacturer (flextronics)
        "1";                -- required by 1149.1

end OC_TAP;

2>tap_top.v
这个文件是jtag_tap模块的具体逻辑实现文件。
a,接口定义

// Top module
module tap_top(
                // JTAG pads
                tms_pad_i,
                tck_pad_i,
                trstn_pad_i,
                tdi_pad_i,
                tdo_pad_o,
                tdo_padoe_o,

                // TAP states
                                test_logic_reset_o,
                                run_test_idle_o,
                shift_dr_o,
                pause_dr_o,
                update_dr_o,
                capture_dr_o,

                // Select signals for boundary scan or mbist
                extest_select_o,
                sample_preload_select_o,
                mbist_select_o,
                debug_select_o,

                // TDO signal that is connected to TDI of sub-modules.
                tdi_o,

                // TDI signals from sub-modules
                debug_tdo_i,    // from debug module
                bs_chain_tdo_i, // from Boundary Scan Chain
                mbist_tdo_i     // from Mbist Chain
              );

jtag_tap接口可分成5个部分:jtag信号,tap states信号,片选信号,tdi_o,以及从device来的数据信号。
1》首先是jtag信号,除了我们常见的tms,tck,tdi,tdo之外还有两个鸡肋信号:trstn,tdo_oe,前者用来复位tap,后者用来使能tdo。其实这两个信号有没有都可以,tap的复位可以通过tms来实现,tdo使能也可不用。
说到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如果不用trstn信号,上电之后tap的状态是随机的,那么有没有一个固定的tms序列来实现tap的复位呢?答案就在本小节中,如果有疑问的话就找找看吧。
2》其次是ap states信号,给device用的,指示tap的当前状态,device根据这个状态来完成某些操作。
3》片选信号,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于jtag_tap来说,片选信号时根据IR reg中的不同位来决定片选的。
代码如下:

/**********************************************************************************
*                                                                                 *
*   Selecting active data register                                                *
*                                                                                 *
**********************************************************************************/
always @ (latched_jtag_ir)
begin
  extest_select           = 1'b0;
ample_preload_select   = 1'b0;
dcode_select           = 1'b0;
bist_select            = 1'b0;
  debug_select            = 1'b0;
  bypass_select           = 1'b0;

ase(latched_jtag_ir)    /* synthesis parallel_case */
    `EXTEST:            extest_select           = 1'b1;    // External test
    `SAMPLE_PRELOAD:    sample_preload_select   = 1'b1;    // Sample preload
    `IDCODE:            idcode_select           = 1'b1;    // ID Code
    `MBIST:             mbist_select            = 1'b1;    // Mbist test
    `DEBUG:             debug_select            = 1'b1;    // Debug
    `BYPASS:            bypass_select           = 1'b1;    // BYPASS
    default:            bypass_select           = 1'b1;    // BYPASS
ndcase
end

b,fsm
jtag_tap的核心就是tap controller的FSM了,常见的三段式风格:

/**********************************************************************************
*                                                                                 *
*   TAP State Machine: Fully JTAG compliant                                       *
*                                                                                 *
**********************************************************************************/
// Definition of machine state values.  We could one-hot encode this, and use 16
// registers, but this uses binary encoding for the minimum of 4 DFF's instead.
`define STATE_test_logic_reset 4'hF
`define STATE_run_test_idle    4'hC
`define STATE_select_dr_scan   4'h7
`define STATE_capture_dr       4'h6
`define STATE_shift_dr         4'h2
`define STATE_exit1_dr         4'h1
`define STATE_pause_dr         4'h3
`define STATE_exit2_dr         4'h0
`define STATE_update_dr        4'h5
`define STATE_select_ir_scan   4'h4
`define STATE_capture_ir       4'hE
`define STATE_shift_ir         4'hA
`define STATE_exit1_ir         4'h9
`define STATE_pause_ir         4'hB
`define STATE_exit2_ir         4'h8
`define STATE_update_ir        4'hD

reg [3:0] TAP_state = `STATE_test_logic_reset;  // current state of the TAP controller
reg [3:0] next_TAP_state;  // state TAP will take at next rising TCK, combinational signal

// sequential part of the FSM
always @ (posedge tck_pad_i or negedge trstn_pad_i)
begin
        if(trstn_pad_i == 0)
                TAP_state = `STATE_test_logic_reset;
        else
                TAP_state = next_TAP_state;
end

// Determination of next state; purely combinatorial
always @ (TAP_state or tms_pad_i)
begin
        case(TAP_state)
                `STATE_test_logic_reset: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test_logic_reset;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run_test_idle;
                        end
                `STATE_run_test_idle: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select_dr_scan;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run_test_idle;
                        end
                `STATE_select_dr_scan: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select_ir_scan;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capture_dr;
                        end
                `STATE_capture_d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exit1_d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shift_dr;
                        end
                `STATE_shift_d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exit1_d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shift_dr;
                        end
                `STATE_exit1_d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update_d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pause_dr;
                        end
                `STATE_pause_d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exit2_d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pause_dr;
                        end
                `STATE_exit2_d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update_d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shift_dr;
                        end
                `STATE_update_d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select_dr_scan;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run_test_idle;
                        end
                `STATE_select_ir_scan: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test_logic_reset;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capture_ir;
                        end
                `STATE_capture_i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exit1_i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shift_ir;
                        end
                `STATE_shift_i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exit1_i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shift_ir;
                        end
                `STATE_exit1_i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update_i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pause_ir;
                        end
                `STATE_pause_i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exit2_i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pause_ir;
                        end
                `STATE_exit2_i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update_ir;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shift_ir;
                        end
                `STATE_update_ir:
                        begin
                        if(tms_pad_i) next_TAP_state = `STATE_select_dr_scan;
                        else next_TAP_state = `STATE_run_test_idle;
                        end
                default: next_TAP_state = `STATE_test_logic_reset;  // can't actually happen
        endcase
end

// Outputs of state machine, pure combinatorial
always @ (TAP_state)
begin
        // Default everything to 0, keeps the case statement simple
        test_logic_reset = 1'b0;
        run_test_idle = 1'b0;
        select_dr_scan = 1'b0;
        capture_dr = 1'b0;
        shift_dr = 1'b0;
        exit1_dr = 1'b0;
        pause_dr = 1'b0;
        exit2_dr = 1'b0;
        update_dr = 1'b0;
        select_ir_scan = 1'b0;
        capture_ir = 1'b0;
        shift_ir = 1'b0;
        exit1_ir = 1'b0;
        pause_ir = 1'b0;
        exit2_ir = 1'b0;
        update_ir = 1'b0;

        case(TAP_state)
                `STATE_test_logic_reset: test_logic_reset = 1'b1;
                `STATE_run_test_idle:    run_test_idle = 1'b1;
                `STATE_select_dr_scan:   select_dr_scan = 1'b1;
                `STATE_capture_dr:       capture_dr = 1'b1;
                `STATE_shift_dr:         shift_dr = 1'b1;
                `STATE_exit1_dr:         exit1_dr = 1'b1;
                `STATE_pause_dr:         pause_dr = 1'b1;
                `STATE_exit2_dr:         exit2_dr = 1'b1;
                `STATE_update_dr:        update_dr = 1'b1;
                `STATE_select_ir_scan:   select_ir_scan = 1'b1;
                `STATE_capture_ir:       capture_ir = 1'b1;
                `STATE_shift_ir:         shift_ir = 1'b1;
                `STATE_exit1_ir:         exit1_ir = 1'b1;
                `STATE_pause_ir:         pause_ir = 1'b1;
                `STATE_exit2_ir:         exit2_ir = 1'b1;
                `STATE_update_ir:        update_ir = 1'b1;
                default: ;
        endcase
end

/**********************************************************************************
*                                                                                 *
*   End: TAP State Machine                                                        *
*                                                                                 *
**********************************************************************************/

c,shift reg
上面说过,JTAG的本质和SPI相同,都是基于shift register的,也就是“以物易物”的思想。那么,如何操作tap呢?通过向tap中写入相应的指令。那么如何将指令写入tap呢?向tap移入任何IR_LENGTH的支持的指令,tap就会移出等长的数据,这个数据没用,直接舍弃即可。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代码如下:

/**********************************************************************************
*                                                                                 *
*   jtag_ir:  JTAG Instruction Register                                           *
*                                                                                 *
**********************************************************************************/
reg [`IR_LENGTH-1:0]  jtag_ir;          // Instruction register
reg [`IR_LENGTH-1:0]  latched_jtag_ir; //, latched_jtag_ir_neg;
wire                  instruction_tdo;

always @ (posedge tck_pad_i or negedge trstn_pad_i)
begin
  if(trstn_pad_i == 0)
    jtag_ir[`IR_LENGTH-1:0] <= `IR_LENGTH'b0;
  else if (test_logic_reset == 1)
        jtag_ir[`IR_LENGTH-1:0] <= `IR_LENGTH'b0;
  else if(capture_ir)
    jtag_ir <= 4'b0101;          // This value is fixed for easier fault detection
lse if(shift_ir)
    jtag_ir[`IR_LENGTH-1:0] <= {tdi_pad_i, jtag_ir[`IR_LENGTH-1:1]};
end
assign instruction_tdo = jtag_ir[0];  // This is latched on a negative TCK edge after the output MUX
// Updating jtag_ir (Instruction Register)
// jtag_ir should be latched on FALLING EDGE of TCK when capture_ir == 1
always @ (negedge tck_pad_i or negedge trstn_pad_i)
begin
  if(trstn_pad_i == 0)
    latched_jtag_ir <= `IDCODE;   // IDCODE selected after reset
lse if (test_logic_reset)
    latched_jtag_ir <= `IDCODE;   // IDCODE selected after reset
  else if(update_ir)
    latched_jtag_ir <= jtag_ir;
end
/**********************************************************************************
*                                                                                 *
*   End: jtag_ir                                                                  *
*                                                                                 *
**********************************************************************************/

上面的代码可分成三部分来看,指令移入,指令移出,指令生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移出之前,如果想读指令的话(进入 capture_ir状态),移出的将是0101。
其次,从jtag cable移进来的数据放在jtag_ir寄存器里面,实际生效以后存放在latched_jtag_ir中。
最后,移出的数据来自jtag_ir,而不是latched_jtag_ir。所以说latched_jtag_ir是送给device的,而从device来的数据是放在jtag_ir中的。但是,需要移出的数据暂时存放在instruction_tdo中,最终移到tap外面的数据(tdo)并不一定是instruction_tdo,还有其他很多来源。这个后面会看清楚。

d,read IDCODE
上面,我们解释过IDCODE的作用,那么怎么才能读到IDCODE呢,还是“以物易物”的思想,代码如下:

/**********************************************************************************
*                                                                                 *
*   idcode logic                                                                  *
*                                                                                 *
**********************************************************************************/
reg [31:0] idcode_reg;
wire        idcode_tdo;

always @ (posedge tck_pad_i or negedge trstn_pad_i)
begin
f(trstn_pad_i == 0)
    idcode_reg <= `IDCODE_VALUE;   // IDCODE selected after reset
  else if (test_logic_reset)
    idcode_reg <= `IDCODE_VALUE;   // IDCODE selected after reset
lse if(idcode_select & capture_dr)
    idcode_reg <=  `IDCODE_VALUE;
  else if(idcode_select & shift_dr)
    idcode_reg <=  {tdi_pad_i, idcode_reg[31:1]};
end
assign idcode_tdo = idcode_reg[0];   // This is latched on a negative TCK edge after the output MUX
/**********************************************************************************
*                                                                                 *
*   End: idcode logic                                                             *
*                                                                                 *
**********************************************************************************/

读IDCODE的过程和写指令的过程相同,不同在于向tap写指令是不用关心tap移出的内容(0101),但读IDCODE,不用关心向tap移入的内容,关心的是tap移出的内容(IDCODE)。

e,bypass
adv_dbg_if在使用时,和他在一条jtag chain上的设备必须全部bypass,否则,数据就到不了adv_dbg_if,也就无法工作。这个很好理解,jtag chain,顾名思义,就是一条链,就好像打电话时的总机和分机。如果你想给某个分机打电话的话,那么总机肯定不能接,也就是总机bypass。
jtag_tap 工作在bypass模式是时,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唯一的影响是会造成1个cycle的延迟。
代码如下:

/**********************************************************************************
*                                                                                 *
*   Bypass logic                                                                  *
*                                                                                 *
**********************************************************************************/
wire  bypassed_tdo;
reg   bypass_reg;  // This is a 1-bit register

always @ (posedge tck_pad_i or negedge trstn_pad_i)
begin
f (trstn_pad_i == 0)
     bypass_reg <=  1'b0;
lse if (test_logic_reset == 1)
     bypass_reg <=  1'b0;
lse if (bypass_select & capture_dr)
    bypass_reg<= 1'b0;
  else if(bypass_select & shift_dr)
    bypass_reg<= tdi_pad_i;
end
assign bypassed_tdo = bypass_reg;   // This is latched on a negative TCK edge after the output MUX
/**********************************************************************************
*                                                                                 *
*   End: Bypass logic                                                             *
*                                                                                 *
**********************************************************************************/

f,mux output
tap扮演着多个device(分机)的总机的角色。当公司内部的分机有很多,但总机只有一个。所以总机需要有多路选择器的功能。
代码如下:

/**********************************************************************************
*                                                                                 *
*   Multiplexing TDO data                                                         *
*                                                                                 *
**********************************************************************************/
reg tdo_mux_out;  // really just a wire

always @ (shift_ir or instruction_tdo or latched_jtag_ir or idcode_tdo or
          debug_tdo_i or bs_chain_tdo_i or mbist_tdo_i or bypassed_tdo or
                        bs_chain_tdo_i)
begin
  if(shift_ir)
    tdo_mux_out = instruction_tdo;
  else
    begin
      case(latched_jtag_ir)    // synthesis parallel_case
        `IDCODE:            tdo_mux_out = idcode_tdo;       // Reading ID code
        `DEBUG:             tdo_mux_out = debug_tdo_i;      // Debug
        `SAMPLE_PRELOAD:    tdo_mux_out = bs_chain_tdo_i;   // Sampling/Preloading
        `EXTEST:            tdo_mux_out = bs_chain_tdo_i;   // External test
        `MBIST:             tdo_mux_out = mbist_tdo_i;      // Mbist test
        default:            tdo_mux_out = bypassed_tdo;     // BYPASS instruction
      endcase
    end
end

// TDO changes state at negative edge of TCK
always @ (negedge tck_pad_i)
begin
        tdo_pad_o = tdo_mux_out;
end

// Tristate control for tdo_pad_o pin
always @ (posedge tck_pad_i)
begin
do_padoe_o <= shift_ir | shift_dr;
end
/**********************************************************************************
*                                                                                 *
*   End: Multiplexing TDO data                                                    *
*                                                                                 *
**********************************************************************************/

4,jtag_tap的使用
要想使用jtag_tap,需要相应的驱动程序,才行。驱动的作用就是根据FSM的定义,以及命令格式,以及adv_dbg_if的实现,来操作jtag的4根线,达到某种目的。在adv_debug_sys的adv_jtag_bridge中的chain_commamds.c中有相关函数,代码如下:

//
// Functions which operate on the JTAG TAP

/* Resets JTAG - Writes TRST=1, and TRST=0.  Sends 8 TMS to put the TAP
* in test_logic_reset mode, for good measure.
*/
int tap_reset(void) {
nt i;
nt err = APP_ERR_NONE;

ebug("\nreset(");
rr |= jtag_write_bit(0);
  JTAG_RETRY_WAIT();
  /* In case we don't have TRST reset it manually */
  for(i = 0; i < 8; i++) err |= jtag_write_bit(TMS);
  err |= jtag_write_bit(TRST);  // if TRST not supported, this puts us in test logic/reset
TAG_RETRY_WAIT();
rr |= jtag_write_bit(0);  // run test / idle
  debug(")\n");
  // Reset data on current module/register selections
  current_chain = -1;
  // (this is only for the adv. debug i/f...bit of a kludge)
  for(i = 0; i < DBG_MAX_MODULES; i++)
    current_reg_idx = -1;
  return err;
}
  // Set the IR with the DEBUG command, one way or the other
int tap_enable_debug_module(void)

  uint32_t data;
int err = APP_ERR_NONE;
  if(global_altera_virtual_jtag
    /* Set for virtual IR shift */
    err |= tap_set_ir(vjtag_cmd_vir);  // This is the altera virtual IR scan command
    err |= jtag_write_bit(TMS); /* SELECT_DR SCAN */
    err |= jtag_write_bit(0); /* CAPTURE_DR */
    err |= jtag_write_bit(0); /* SHIFT_DR */

    /* Select debug scan chain in  virtual IR */
    data = (0x1<<ALT_VJTAG_IR_SIZE)|ALT_VJTAG_CMD_DEBUG;
    err |= jtag_write_stream(&data, (ALT_VJTAG_IR_SIZE+1), 1);  // EXIT1_DR
    err |= jtag_write_bit(TMS); /* UPDATE_DR */
    err |= jtag_write_bit(0); /* IDLE */
    // This is a command to set an altera device to the "virtual DR shift" command
    err |= tap_set_ir(vjtag_cmd_vdr);

  else {
    /* select debug scan chain and stay in it forever */
    err |= tap_set_ir(global_jtag_cmd_debug);

  return err;
}
/* Moves a value into the TAP instruction register (IR)
* Includes adjustment for scan chain IR length.
*/
uint32_t *ir_chain = NULL;
int tap_set_ir(int ir) {
nt chain_size;
nt chain_size_words;
nt i;
  int startoffset, startshift;
nt err = APP_ERR_NONE;

  // Adjust desired IR with prefix, postfix bits to set other devices in the chain to BYPASS
hain_size = global_IR_size + global_IR_prefix_bits + global_IR_postfix_bits;
hain_size_words = (chain_size/32)+1;
  if(ir_chain == NULL)  { // We have no way to know in advance how many bits there are in the combined IR register
    ir_chain = (uint32_t *) malloc(chain_size_words * sizeof(uint32_t));
    if(ir_chain == NULL)
      return APP_ERR_MALLOC;

  for(i = 0; i < chain_size_words; i++)
    ir_chain = 0xFFFFFFFF;  // Set all other devices to BYPASS
  // Copy the IR value into the output stream
tartoffset = global_IR_postfix_bits/32;
  startshift = (global_IR_postfix_bits - (startoffset*32));
  ir_chain[startoffset] &= (ir << startshift);
  ir_chain[startoffset] |= ~(0xFFFFFFFF << startshift);  // Put the 1's back in the LSB positions
  ir_chain[startoffset] |= (0xFFFFFFFF << (startshift + global_IR_size));  // Put 1's back in MSB positions, if any
  if((startshift + global_IR_size) > 32) { // Deal with spill into the next word
    ir_chain[startoffset+1] &= ir >> (32-startshift);
    ir_chain[startoffset+1] |= (0xFFFFFFFF << (global_IR_size - (32-startshift)));  // Put the 1's back in the MSB positions

  // Do the actual JTAG transaction
  debug("Set IR 0x%X\n", ir);
  err |= jtag_write_bit(TMS); /* SELECT_DR SCAN */
rr |= jtag_write_bit(TMS); /* SELECT_IR SCAN */
  err |= jtag_write_bit(0); /* CAPTURE_IR */
rr |= jtag_write_bit(0); /* SHIFT_IR */
  /* write data, EXIT1_IR */
  debug("Setting IR, size %i, IR_size = %i, pre_size = %i, post_size = %i, data 0x%X\n", chain_size, global_IR_size, global_IR_prefix_bits, global_IR_postfix_bits, ir);
  err |= cable_write_stream(ir_chain, chain_size, 1);  // Use cable_ call directly (not jtag_), so we don't add DR prefix bits
ebug("Done setting IR\n");
rr |= jtag_write_bit(TMS); /* UPDATE_IR */
rr |= jtag_write_bit(0); /* IDLE */
urrent_chain = -1;
eturn err;
}
// This assumes we are in the IDLE state, and we want to be in the SHIFT_DR state.
int tap_set_shift_dr(void)
{
nt err = APP_ERR_NONE;
rr |= jtag_write_bit(TMS); /* SELECT_DR SCAN */
rr |= jtag_write_bit(0); /* CAPTURE_DR */
  err |= jtag_write_bit(0); /* SHIFT_DR */
  return err;
}
// This transitions from EXIT1 to IDLE.  It should be the last thing called
// in any debug unit transaction.
int tap_exit_to_idle(void)
{
  int err = APP_ERR_NONE;
  err |= jtag_write_bit(TMS); /* UPDATE_DR */
  err |= jtag_write_bit(0); /* IDLE */
  return err;

// Operations to read / write data over JTAG
/* Writes TCLK=0, TRST=1, TMS=bit1, TDI=bit0
   and    TCLK=1, TRST=1, TMS=bit1, TDI=bit0
*/
int jtag_write_bit(uint8_t packet) {
ebug("Wbit(%i)\n", packet);
  return cable_write_bit(packet);
}
int jtag_read_write_bit(uint8_t packet, uint8_t *in_bit) {
nt retval = cable_read_write_bit(packet, in_bit);
  debug("RWbit(%i,%i)", packet, *in_bit);
  return retval;
}
// This automatically adjusts for the DR length (other devices on scan chain)
// when the set_TMS flag is true.
int jtag_write_stream(uint32_t *out_data, int length_bits, unsigned char set_TMS)

  int i;
  int err = APP_ERR_NONE;
  if(!set_TMS)
    err |= cable_write_stream(out_data, length_bits, 0);
  else if(global_DR_prefix_bits == 0)
    err |= cable_write_stream(out_data, length_bits, 1);
  else {
    err |= cable_write_stream(out_data, length_bits, 0);
    // It could be faster to do a cable_write_stream for all the prefix bits (if >= 8 bits),
    // but we'd need a data array of unknown (and theoretically unlimited)
    // size to hold the 0 bits to write.  TODO:  alloc/realloc one.
    for(i = 0; i < (global_DR_prefix_bits-1); i++)
      err |= jtag_write_bit(0);
    err |= jtag_write_bit(TMS);

  return err;

// When set_TMS is true, this function insures the written data is in the desired position (past prefix bits)
// before sending TMS.  When 'adjust' is true, this function insures that the data read in accounts for postfix
// bits (they are shifted through before the read starts).
int jtag_read_write_stream(uint32_t *out_data, uint32_t *in_data, int length_bits, unsigned char adjust, unsigned char set_TMS)
{
nt i;
nt err = APP_ERR_NONE;
f(adjust && (global_DR_postfix_bits > 0)
    // It would be faster to do a cable_write_stream for all the postfix bits,
    // but we'd need a data array of unknown (and theoretically unlimited)
    // size to hold the '0' bits to write.
    for(i = 0; i < global_DR_postfix_bits; i++)
      err |= cable_write_bit(0);

  // If there are both prefix and postfix bits, we may shift more bits than strictly necessary.
  // If we shifted out the data while burning through the postfix bits, these shifts could be subtracted
  // from the number of prefix shifts.  However, that way leads to madness.
  if(!set_TMS)
    err |= cable_read_write_stream(out_data, in_data, length_bits, 0);
  else if(global_DR_prefix_bits == 0)
    err |= cable_read_write_stream(out_data, in_data, length_bits, 1);
  else {
    err |= cable_read_write_stream(out_data, in_data, length_bits, 0);
    // It would be faster to do a cable_write_stream for all the prefix bits,
    // but we'd need a data array of unknown (and theoretically unlimited)
    // size to hold the '0' bits to write.
    for(i = 0; i < (global_DR_prefix_bits-1); i++)
      err |= jtag_write_bit(0);
    err |= jtag_write_bit(TMS);

  return err;
}
// This function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JTAG chain
// It can determine how many devices are present.
// If the devices support the IDCODE command, it will be read and stored.
// There is no way to automatically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the IR registers -
// this must be read from a BSDL file, if IDCODE is supported.
// When IDCODE is not supported, IR length of the target device must be entered on the command line.
#define ALLOC_SIZE 64
#define MAX_DEVICES 1024
int jtag_enumerate_chain(uint32_t **id_array, int *num_devices)
{
  uint32_t invalid_code = 0x7f;  // Shift this out, we know we're done when we get it back
  const unsigned int done_code = 0x3f;  // invalid_code is altered, we keep this for comparison (minus the start bit)
nt devindex = 0;  // which device we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detect
  uint32_t tempID;
int32_t temp_manuf_code;
  uint32_t temp_rest_code;
  uint8_t start_bit = 0;
int32_t *idcodes;
  int reallocs = 0;
nt err = APP_ERR_NONE;
  // Malloc a reasonable number of entries, we'll expand if we must.  Linked lists are overrated.
  idcodes = (uint32_t *) malloc(ALLOC_SIZE*sizeof(uint32_t));
  if(idcodes == NULL) {
    printf("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for device ID codes!\n");
    return APP_ERR_MALLOC;

  // Put in SHIFT-DR mode
  err |= jtag_write_bit(TMS); /* SELECT_DR SCAN */
rr |= jtag_write_bit(0); /* CAPTURE_DR */
  err |= jtag_write_bit(0); /* SHIFT_DR */
rintf("Enumerating JTAG chain...\n");
  // Putting a limit on the # of devices supported has the useful side effect
  // of insuring we still exit in error cases (we never get the 0x7f manuf. id)
hile(devindex < MAX_DEVICES) {
    // get 1 bit. 0 = BYPASS, 1 = start of IDCODE
    err |= jtag_read_write_bit(invalid_code&0x01, &start_bit);
    invalid_code >>= 1;

    if(start_bit == 0
      if(devindex >= (ALLOC_SIZE << reallocs)) {  // Enlarge the memory array if necessary, double the size each time
        idcodes = (uint32_t *) realloc(idcodes, (ALLOC_SIZE << ++reallocs)*sizeof(uint32_t));
        if(idcodes == NULL) {
          printf("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for device ID codes during enumeration!\n");
          return APP_ERR_MALLOC;

      idcodes[devindex] = -1;
      devindex++;
    }
    else {
      // get 11 bit manufacturer code
      err |= jtag_read_write_stream(&invalid_code, &temp_manuf_code, 11, 0, 0);
      invalid_code >>= 11;

      if(temp_manuf_code != done_code
        // get 20 more bits, rest of ID
        err |= jtag_read_write_stream(&invalid_code, &temp_rest_code, 20, 0, 0);
        invalid_code >>= 20;
        tempID = (temp_rest_code << 12) | (temp_manuf_code << 1) | 0x01;
        if(devindex >= (ALLOC_SIZE << reallocs)) {  // Enlarge the memory array if necessary, double the size each time
          idcodes = (uint32_t *) realloc(idcodes, (ALLOC_SIZE << ++reallocs)*sizeof(unsigned long));
          if(idcodes == NULL) {
            printf("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for device ID codes during enumeration!\n");
            return APP_ERR_MALLOC;

        }
        idcodes[devindex] = tempID;
        devindex++;
      } else {
        break;
      }

    if(err)  // Don't try to keep probing if we get a comm. error
      return err;

f(devindex >= MAX_DEVICES)
    printf("WARNING: maximum supported devices on JTAG chain (%i) exceeded.\n", MAX_DEVICES);

  // Put in IDLE mode
  err |= jtag_write_bit(TMS); /* EXIT1_DR */
rr |= jtag_write_bit(TMS); /* UPDATE_DR */
  err |= jtag_write_bit(0); /* IDLE */

  *id_array = idcodes;
  *num_devices = devindex;

  return err;
}

int jtag_get_idcode(uint32_t cmd, uint32_t *idcode)

  uint32_t data_out = 0;
  int err = APP_ERR_NONE;
nsigned char saveconfig = global_altera_virtual_jtag;
lobal_altera_virtual_jtag = 0; // We want the actual IDCODE, not the virtual device IDCODE

rr |= tap_set_ir(cmd);
rr |= tap_set_shift_dr();
  err |= jtag_read_write_stream(&data_out, idcode, 32, 1, 1);       /* EXIT1_DR */

f(err)
    printf("Error getting ID code!\n");

  // Put in IDLE mode
  err |= jtag_write_bit(TMS); /* UPDATE_DR */
rr |= jtag_write_bit(0); /* IDLE */

lobal_altera_virtual_jtag = saveconfig;
  return err;
}

/
// Helper functions

/* counts retries and returns zero if we should abort */
/* TODO: dynamically adjust timings */
int retry_do() {
nt err = APP_ERR_NONE;

f (soft_retry_no >= NUM_SOFT_RETRIES
      return 0;

      // *** TODO:  Add a 'hard retry', which re-initializes the cable, re-enumerates the bus, etc.

 else { /* quick reset */
    if(err |= tap_reset()
      printf("Error %s while resetting for retry.\n", get_err_string(err));
      return 0;
    }

    // Put us back into DEBUG mode
    if(err |= tap_enable_debug_module()) {
      printf("Error %s enabling debug module during retry.\n", get_err_string(err));
      return 0;

    soft_retry_no++;
    printf("Retry...\n");

  return 1;

5,小结
本小节我们分析了advanced debug system中的jtag_tap模块的具体实现。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JTAG就是类似SPI总线的一种总线,jtag_tap就相当于SPI总线的arbiter。

网友:
jtag_tap模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