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布局原则主要是什么?

楼主(2020-11-19):
射频电路布局原则主要是什么?, ^( d, b3 l- F

网友:
尽可能地把高功率RF放大器(HPA)和低噪音放大器(LNA)隔离开来,简单地说,就是让高功率RF发射电路远离低功率RF接收电路;

网友:
确保PCB板上高功率区至少有一整块地,最好上面没有过孔,当然,铜箔面积越大越好;

网友:
电路和电源去耦同样也极为重要;

网友:
    走线短粗直,一字型或L型,优先表层走线,隔层参考,包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