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自己一直没想明白的问题?

楼主(2020-11-19):
一般静电的电压很大,要上千伏,KV,那么像冬天的时候的静电也是上千伏,但人体承受的最大电压才36V,怎么会没有啥事呢?

网友:
静电是一瞬间的吧

网友:
    电压很高但是电量小啊。

网友:
    就跟同样从几千米的高空掉下来,为啥下雨砸不死人,冰雹能砸死人一个道理

网友:
    持续时间非常短,对人体造不成多大伤害

网友:
    对人体造成伤害是需要能量的。静电的电压高,但是电流很小,持续时间也很短。UIT才多大?

网友(2021-04-22):
    打火机的点火电压是10万伏,那你有没有被电死?这是同样一个道理,光有电压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持续的电流,才能够造成致命的伤害

网友:
    电流很小的

网友:
    电量很小,死不了的

网友(2021-05-26):
    电流极小,总能量极小,所以人体会有触感,而不致命

网友:
    其实这是一个好问题

网友(2024-08-25):
是哪個白癡告訴你人體只能承受36V的電壓? 36V 的漏電你可能都沒啥感覺.
    能不能承受的其實不是電壓, 而是流經人體的電流大小問題.靜電的電荷是不流動的. 會出問題的其實是接地後所釋放的電流. 低電壓大電流來流經人體是會死人的. 高電壓微電流強度通常不會造成人體傷害.
    大電流若是由人體表面流過也會多燒傷, 有的救. 但是若是穿過人體流出大概救沒救了. 就算電流沒流經心臟, 也會破壞體內血管與細胞肇成重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