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P232EET芯片引脚vcc未接电源为啥会有3.2v电压

楼主(2020-11-19):
SP232EET芯片引脚vcc未接电源为啥会有3.2v电压,且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你接上别的设备了吧,也可能通过IO过来的

网友:
是否仿真软件界面吗?仿真软件里面电源、地网络可能默认连接的。

网友:
    这个每家芯片都不一样是有可能吧,这个电压是通过寄生的二极管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