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library库加载DBC文件报错

楼主(2020-11-19):
    把library文件和DBC文件放到服务器上,指向DBC文件的时候报“参数错误”有人遇到过吗?
DBC放到本地路径,加载的时候就没问题,放到服务器上就不行
    服务器是设置共享文件夹,然后映射到本地驱动器的形式做的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帮顶!!!

网友:
    重新在Library库在服务器的时候,生成配置个DBC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