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读写测试

楼主(2020-11-19):
工具:
TFTP
memtester文件
指令:
./memtester 1G > /root/mem1.txt 2>>/root/memerr1.txt &
10台设备中有3台测试高八位读写出错,是DDR芯片问题还是PCB走线问题?还是其他?

网友:
    帮你顶上去

楼主:
    新鲜出炉的数据
    FAILURE: 0xd5ff1a006b77999e != 0xd5ff1a886b77999e at offset 0x08c8bde8.
    FAILURE: 0xfdff2a101ff54cdf != 0xfdff2aff1ff54cdf at offset 0x124a1318.
FAILURE: 0xf7ff200497bf2caf != 0xf7ff208697bf2caf at offset 0x084ac168.
    FAILURE: 0xedff08009e7ff79e != 0xedff08ff9e7ff79e at offset 0x06770048.
    FAILURE: 0xffff1804dfffe706 != 0xffff188cdfffe706 at offset 0x128b5de8.
    FAILURE: 0xfdfb2a10ff7fa5e7 != 0xfdff2affff7fa5e7 at offset 0x0cf0ca88.
    FAILURE: 0xddff4800fff8941d != 0xddff48cffff8941d at offset 0x194f11d8.
FAILURE: 0xbfff0000f7bcb1bf != 0xbfff00c9f7bcb1bf at offset 0x094f4048.
FAILURE: 0xec808cc28744c2b3 != 0xec848c2d8744c2b3 at offset 0x0bb6b858.
    FAILURE: 0x738b143887a7cce3 != 0x738f13a387a7cce3 at offset 0x0bb6b858.
FAILURE: 0x182ccfea0319c413 != 0x94b987050319c413 at offset 0x0bb6b858.
    FAILURE: 0x00000000 != 0x00000001 at offset 0x0bb6b858.
FAILURE: 0xdfff0c00efdff7bb != 0xdfff0cc0efdff7bb at offset 0x1e48f578.
    FAILURE: 0xffff86006bc3dbff != 0xffff86806bc3dbff at offset 0x13e02888.

网友A:
    高8位是随机出错,还是那一位一直有错?降速试一试?影响DDR的因素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8位是随机出错,还是那一位一直有错?降速试一试?影响DDR的因素有很多

    随机的,上面刚发了数据,CPU core operating speed of up to 1.2 GHz
High-speed 8/16-bit DDR3/3L/DDR4 DRAM memory controller
    The SDRAM interface clock—up to 800 MHz for DDR3/DDR4 respectively
    DDR选用的是三星的DDR4-2666,1333MHz fCK for 2666Mb/sec/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8位是随机出错,还是那一位一直有错?降速试一试?影响DDR的因素有很多

    降速已经降到最低了

网友:
    原理图,走线拓扑发出来

网友B:
    ODT使能没有,还有测量一下DDR3电源,适当加大一点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ODT使能没有,还有测量一下DDR3电源,适当加大一点电压值

    用的是DDR4,不过还真有可能是电源,昨天背了几个钽电容,有明显改善,挂24小时才出一个错误,今天还在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