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分析

楼主(2020-11-19):
如图所示,我查ic的手册还是不大弄的懂这开机原理,谁能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按下按键后,系统就会上电,MCU就会工作,当检测按键按下3S(时间可以软件设置)后,MCU就会输出一个高电平,把DCDC 或者LDO的EN拉高(),这时候你按键松开也不影响,因为MCU已经输出高电平了,这个时候就开机了。    关机:检测到按键按下后,MCU释放IO,不输出高电平,配置为输入就好了。

网友:
power test 就是按键状态检测,可以检测按了多久按键。

网友:
    1个mos管能解决的事弄得好复杂

网友:
    关键是二极管和mcu组成钳位电路

网友:
    很经典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按键后,系统就会上电,MCU就会工作,当检测按键按下3S(时间可以软件设置)后,MCU就会输出一个高电平 ...

谢谢。以前就学过模电,工作没接触过,现在接触,很多时候确实无从下手分析。

网友:
    电路模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