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AD编译出错

楼主(2020-11-19):
AD编译错误 “……has no driver”  ,怎么解决,求助大神

网友:
将schematic原理图添加到某工程,再编译就不会出现那些error了。

网友:
是不是Nets with no driving source?
如果需要在AD仿真,那就将引脚设置为正确的I/O属性,否则将其设置为passive,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