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器件焊锡上出现裂纹

楼主(2020-11-19):
生产线焊接QFN器件时,在焊锡上出现裂纹,如图中所标出来的。
裂纹并不位于器件、焊盘的结合面,对焊点的可靠性影响大吗?
锡膏为SAC305,焊接采用热台焊接,没有预热和降温过程,裂纹出现的都不在结合面上,比例约10%。出现这种裂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温度变化太剧烈了吗?

网友A:
    这个焊点看起来饱满结实、但不是一个合格的焊点、加上305的特殊金相结构、开裂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点看起来饱满结实、但不是一个合格的焊点、加上305的特殊金相结构、开裂也正常

    那裂纹不在结合面上的话,对可靠性影响大吗?

网友:
    重点需要看焊盘与锡膏,锡膏与器件引脚之间有没有形成比较连续均匀的IMC层,这才是焊点可靠性的重点,仅仅凭图片不足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