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板卡常见问题与解答

楼主(2020-11-19):
1、 被测设备出现电流异常波动,应急处理步骤和注意事项
检查限流电阻有无短路或击穿损坏、焊错
2、测试板卡与直流有刷电机出现输出力矩不够,尤其是转向乏力。判断可能
的故障原因和测试方法,及问题解决。
    驱动电路可能有元器件损坏,用万用表测试驱动电路输出电压和电流
3、板卡 GPS 定位电路附近,使用中发现天线 SMA 插座附近出现局部发热现象,
定位漂移的问题,针对出现问题,排查测试故障原因,分析原因思路,测试方法,
解决方案。
     有元器件损坏或硬件设计不合理,用万用表测试是否有元器件损坏
4、板卡 CAN 电路如下图所示,使用中发现经常出现 CAN 总线故障的问题,针对出现问题,排查测试故障原因,分析原因思路,测试方法,解决方案。
     有元器件损坏
5、板卡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有何不同,信号有何不同,测试及使用中要注意什
么,用何测试方法和测试仪器? 32.768KHz 无源晶振做测试时候,匹配电容计
算请结合典型案例进行?
答:无源晶体需要用DSP片的内部振荡器,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片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6、低功耗设计条件下,设计一个振荡器信号发生器,考虑运放实现还是比较器
实现,各有何优缺点。编写对应的测试方案和测试计划7、变压器规格书和原理图如下所示,编写对应测试方案和测试计划。
插装变压器,输入 9V – 36V ,开关电源使用,功率 18W
    答: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 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 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