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图中虚地与实地导入PCB中短路的问题

楼主(2020-11-19):
pads画图中,有虚地与实地时,导入PCB中,短路的问题!

导入PCB中,虚地与实地是连接在一起的,短路了,为什么?

网友:
虚地实地啥意思

网友:
    啥是虚地实地,如果网络名一样pads软件默认是要连在一起的,设置成不同的网络名就不会连一起了啦~

网友:
    说的是不是铜泊和覆铜,两者是不一样的,覆铜会自动避开不同NET的过孔和导线